[影像] 拆个IBM VFD客显

楼主(2019-05-29):
网上有不少diy这个屏的,不过都是串口的,结果买到的这个是usb+12V的,没驱动资料……
刚接上usb的显示,系统里多了个设备(先开12V电源,再接usb,不然屏幕不显示OK)

旁边两个拨码开关,只弄出来个旋转显示

网友A:
应该也是串口的,加了个转接芯线而已

网友B:
这个是收银机上用的屏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是串口的,加了个转接芯线而已

最后一张图,AGERE USS820好像就是个usb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收银机上用的屏幕么

没错,好像叫所谓的“客显”

网友:
好多芯片    ~换现代技术  估计一个牛屎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