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路边捡到个LED灯管

楼主(2019-05-29):
在路边看到个LED灯管,果断捡回来拆,做工很差劲,就是阻容电路,上电不亮,用维修电源测试每个发光二极管,有4个坏了,在LED彩灯带上面拆了4个代替,OK

网友:
楼主上岁数了,核桃补肾。

网友:
卧槽,竟然用草帽灯珠代替?很快灯珠要挂了,草帽用三颗并联串进去还差不多,或者直接短接烧了的LED:lol:

网友:
玩过可以扔垃圾箱了

网友:
这种灯赶紧丢掉, 频闪严重还有蓝光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