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W530拆机 维修风扇

楼主(2019-05-29):
最近自用的W530开机的时候风扇总有异响。
应该是风扇缺少润滑了。
最近抽了个时间维修一下。

1、翻到背面

2、拿掉电池

3、拆掉光驱。先扣1,再扣2,轻松就可以把光驱拿下来。

4、拆开内存罩

5、拿掉内存

6、拆掉硬盘罩子

7、拔掉硬盘

8、下面就拆螺丝吧。

9、准备拆键盘,从红线的地方翘一下就可以了

10、掀开键盘

11、拔掉排线即可拆开键盘

12、里面还有两个内存

13、拔掉B壳的排线

14、排线放大,撬一下很容易开

15、只要螺丝都拆完,B壳边角撬一撬很容易就开了
看了下,如果要拆风扇。肯定要拆屏幕了。

16、看下B壳的背面。

17、拆屏幕先把后面的两根螺丝拆掉,有防尘膜要拿掉膜

18、另一边的固定螺丝也要拆掉

19、拆掉左边的喇叭

20、再拆掉里面两根固定屏幕的螺丝

21、拆掉螺丝就很好拿了/里面还有一大截,还挺牢固的

22、屏幕分离了

23、下面就要拆散热器上的螺丝了

24、显卡芯片

25、CPU。这个似乎是可以拆下来还CPU的。

26、继续说散热器。
拆掉螺丝,散热器就很好拿下来了。

27、拆掉散热器的螺丝,然后就可以分开风扇了

28、风扇撬一下就掉了,看到里面的线圈了

29、看下这个小风扇。有两排齿。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扇

30、侧面看一下

31、背面看一下

32、把里面擦干净。上好黄油。

33、装上风扇

34、装好螺丝

35、涂上硅脂

36、装上散热器

下面反向装上去就好了。就不一一拍照了。

拆机维修过程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的和同事的都这毛病,开机.直接报错了,后来直接不转了,打开上油就好了,也不报错了.

网友B:
虽然不是双风扇,感觉散热比惠普的靠谱。

网友:
工作站的果然不一般。t430的散热器就单薄多了。

网友:
清灰比我的t430s容易, 我的得把主板拆下来...
风扇好像没有轴承, 难怪...

网友C:
我叔父正好有个W530-CTO
I7-3740QM/8G/256G/K1000M-2G
当年据说万元才能搞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同事的都这毛病,开机.直接报错了,后来直接不转了,打开上油就好了,也不报错了. ...

不少电脑都有这个问题。包括台式机,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叔父正好有个W530-CTO
I7-3740QM/8G/256G/K1000M-2G
当年据说万元才能搞得下来 ...

当年是什么时候?

网友:
手上thinkpad t420备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是双风扇,感觉散热比惠普的靠谱。

手持W540、P51和暗影精灵3表示这是以前,现在的惠普比ThinkPad散热强太多了,单风扇 单热管压I7这种违背常理的事情不只是苹果会做,ThinkPad也一样,维护方式还麻烦的要死,IBM那一点精神也没传承到

网友:
还是准系统维护方便多了,品牌工作站的话,就是为了正版微软的软件授权和售后,个人使用,或者小公司,直接准系统加专业卡搞定了

网友(2019-07-31):
感谢楼主分享!满满的干活!!!

网友(2025-02-22):
同款电脑,风扇也是异响,回头跟着教程学习润滑一下~

网友:
前几天尝试了一下,在轴承处上了润滑油,效果并不好,这种风扇是不是更适用于润滑脂?此外除了将润滑脂上在轴承处,还需要在哪些地方润滑呢?

网友:
不明白像散热风扇这种需要维护的设备,为什么不设计成在外侧容易拆卸的那种,非得大卸八块才能拆风扇太麻烦了
另外问下楼主,扇叶是直接暴力往外推出来的吗?我看现在的轻薄ThinkPad扇叶好像拿不下来啊

网友:
硅脂涂的慈禧太厚了
原则上越薄越好
原理是填充散热器与发热面之间的空隙
两个面都足够平整
只需要薄薄一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