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偷油塔兑换的SOLOVE素乐迷你桌面风扇F2

楼主(2019-05-29):
偷油塔APP里兑换来的。做工还算精良,就是小了点。
两档开关。一开始以为是无极调速,拿到手发现不是。

两档升压,6v和8v。用的正统FP6291,比尚朋堂的山寨芯稍微靠谱点。

面罩也是可以拧开的。

网友:
电机是无刷的吗?调速旋钮有点奇葩,感觉旋钮的塑料容易断,这个底座还有不少空间,可以改成充电

网友:
原来是旋钮转换成拨动开关,扇叶跟F95是公版的,看后部缝隙露出一点橡胶磁圈,应该是无刷,有刷电机的扇叶很空没有磁圈,侧面没有线圈和霍尔。

网友(2020-07-03):
做工比尚朋堂差多了,没什么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