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过欠载指示电路,coms版

楼主(2019-05-29):
今天给大家出了个题目,具体见今天帖子

看了一位坛友和温总的设计方案,都不错,就是温总今天喝多了
审题有点失误!

后来那位坛友提示我才注意:这个是需要共阴或者共阳led的,我都忽略这点了

下面是我做的方案,coms芯片的,一片4069,6非门

常态,绿灯亮

欠载,红绿灯同时亮,混光后相当于黄灯

过载,红灯亮

哈哈,复杂了点,大家继续!

网友A:
给简化一下?捧个场吧,献丑献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简化一下?捧个场吧,献丑献丑

哈哈,果然简单,最好能保证能驱动led,因为我也不知道信号的驱动能力多大,所以加了缓冲级来保证,有空您在按这个条件改改,反正就当活动大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果然简单,最好能保证能驱动led,因为我也不知道信号的驱动能力多大,所以加了缓冲级来保证,有空 ...

如果信号驱动不了,可以把所有电阻加10倍,然后LED换成NPN+LED+限流电阻。发射结代替原来的LED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驱动不了,可以把所有电阻加10倍,然后LED换成NPN+LED+限流电阻。发射结代替原来的LED接上。 ...

哈哈。很好,很好!

网友B:
共阴或是共阳,会让设计电路差别大

网友C:
非非是  非是非 是是非非  是非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阴或是共阳,会让设计电路差别大

应该差不多吧,起码原理都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非是  非是非 是是非非  是非非

哈哈,错了再错就等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