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垃圾佬修科骏达车载导航不开机,供电IC HA13164 8脚故障

楼主(2019-05-29):
故障:不定时可开机,或一个小时后关机。
故障位:HA13164  8脚

最近没有垃圾收了,朋友的本田2.0T车载导航挂了,拿过来时螺丝都没上全,屏幕分离,GPS天线被剪,所有排线都没插上,朋友表示已经两个月了,辗转3家店都没修好(心想难道要送我?。可是我没车啊~要来干嘛。难道先弄个导航然后再买车?嗯!也对可是那年那月才能捡到辆本田咧)。

废话太多了开干,接上电源可以开机,过了半个小时关机了,看电流10MA不到。

显示屏背面。

主板外观。

跑ACC控制线进入这个多脚IC,掰开看到型号是HA13164。查阅PDF看功能。

HA13164引脚功能图

HA13164应用图
这么大概知道功能了,就是个电源管理芯片,测8脚3.3V:victory:。丫的不是12V么?

难道前面还有个MOS管管理电源?反面正面看了很久没找到线往那跑,进了电容就没了。

反面有过孔过孔有问题,测背面12V正常,本来像拆电容的。这个地方实在难下手,直接飞线。

接上电源,电流刷刷的往上跑到1.2A,O了。

亮机..............这回得好好要两包烟。至少也得紫色白沙烟。

品牌,进系统没看到关于的任何信息奇怪。

整机外观

网友:
没想到过孔也能坏,长知识了

网友A:
这个过孔没见拆焊的痕迹啊,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孔没见拆焊的痕迹啊,少见~

过孔拆焊?没明白。

网友:
过控腐蚀坏的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厉害了啊啊啊

网友:
总感觉像瞎子猫遇上死耗子了

网友B(2019-11-26):
这个IC音频功放,没有它也应该正常开机.
我也在折腾一个坏的老式导航仪,不开机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丫的后面的图编辑没见到,怎么删除啊》?

最近看 电子报合订本,有文章提到这样的字眼: 过孔对地漏电,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2020-02-03):
这回得好好要两包烟。至少也得紫色白沙烟

网友D:
谈啥烟。不抽。亲一口算了,没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谈啥烟。不抽。亲一口算了,没病毒

这ID厉害。

亲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 电子报合订本,有文章提到这样的字眼: 过孔对地漏电,是个什么意思 ...

我这里是过孔氧化有导致内阻大压降大。过孔漏电是大面积铺地时过孔毛刺、氧化导致对地短路。导致弱信号丢失。这种电视主板修过几回也是查到天昏地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C音频功放,没有它也应该正常开机.
我也在折腾一个坏的老式导航仪,不开机故障. ...

请看完整帖子。图5、6已经贴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过孔氧化有导致内阻大压降大。过孔漏电是大面积铺地时过孔毛刺、氧化导致对地短路。导致弱信号丢 ...

学习了,感谢回帖!

网友(2020-06-19):
学习了,感谢回帖!

网友(2021-03-30):
你这应该是凯美瑞的机啊 不像本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