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喇叭的低音箱不响,只有两个小喇叭响?

楼主(2019-05-29):
内部用的是2030和2822

手里有2030A换上没效果,2822没有,测量了变压器的输出,正常,测量了输入端正常,电位器也测量了,应该也正常,不放心还把电位器的输入输出脚短接了,没作用

看了下线路,2822输出两路小喇叭,2030输出低音,求高人

网友A:
先确定喇叭是好的,然后噪音注入法一步步来,重点是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喇叭是好的,然后噪音注入法一步步来,重点是电解电容!

恩,低音喇叭仔细听有微弱的声音,用电池也试过的,哧啦哧啦的响的。

网友B:
喇叭短路了吧,或是音圈脱落。看着板子发黄热量很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短路了吧,或是音圈脱落。看着板子发黄热量很大嘛。

没有坏啊,用一节5号电池试过的,音盆动的可欢了,接入后短接电位器后,声音有所变大,但肯定不是正常的声音大小,以网购 2030  不行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坏啊,用一节5号电池试过的,音盆动的可欢了,接入后短接电位器后,声音有所变大,但肯定不是正常的 ...

2030替换过无果重点检查1脚对地是否有100PF电容漏电,2脚外围,如22UF 22K 680欧是会影响到增益,实际你得看你的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0替换过无果重点检查1脚对地是否有100PF电容漏电,2脚外围,如22UF 22K 680欧是会影响到增益,实际你 ...

又研究了一通,判断不是2030A损坏,但是确实也没查出来拿个地方有损坏,根据您提供的电路图,用镊子直接短接输入端VIN到 2030A的1脚上1UF电容,输出端的声音有变大,但还是不是正常的音量,不太会分析电路,所以还请多多分析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研究了一通,判断不是2030A损坏,但是确实也没查出来拿个地方有损坏,根据您提供的电路图,用镊子直接 ...

注入后声音正常么?或者直接镊子触碰有50HZ的交流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入后声音正常么?或者直接镊子触碰有50HZ的交流声么?

没懂你说的意思,注入后是只什么,目前低音不是没有,是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懂你说的意思,注入后是只什么,目前低音不是没有,是很小。

以人体为信号发生器地方小手拿个镊子触输入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人体为信号发生器地方小手拿个镊子触输入脚

嗯,手拿镊子碰触1,2脚均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0替换过无果重点检查1脚对地是否有100PF电容漏电,2脚外围,如22UF 22K 680欧是会影响到增益,实际你 ...

@fengwx2008fe 现在2030A的是有输出的,但是明显音量不对,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fengwx2008fe 现在2030A的是有输出的,但是明显音量不对,偏小。

那就替换排除法,先把2030的小电解电容全部换一次。当然最好先换2030再换电容。因为看你板子发黄严重,电解是最容易失效。还有一个就是测量两大电源滤波电容各两端看看电压是否一致如果偏差大于1V会导致2030工作异常。

网友A:
仔细检查输入和反馈电解电容是否有失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fengwx2008fe 现在2030A的是有输出的,但是明显音量不对,偏小。

2030A是低音炮功放吧(也可能没坏是信号源无低音或前面低通问题判断方法是通过一电容引左或右声道信号点触1脚听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替换排除法,先把2030的小电解电容全部换一次。当然最好先换2030再换电容。因为看你板子发黄严重, ...

确实是,靠近2030的一颗25V  22UF的电容失容,导致低音变小,这颗电容是2脚到地的那颗,换上后声音变大,但感觉和原来的音质有所不同,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输入和反馈电解电容是否有失效~

谢谢,确实是电解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30A是低音炮功放吧(也可能没坏是信号源无低音或前面低通问题判断方法是通过一电容引左或右声道信号点 ...

恩,找到了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靠近2030的一颗25V  22UF的电容失容,导致低音变小,这颗电容是2脚到地的那颗,换上后声音变大, ...

失容的话负反馈加大同时RC常数变化高通频率变化频响亦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靠近2030的一颗25V  22UF的电容失容,导致低音变小,这颗电容是2脚到地的那颗,换上后声音变大, ...

完结。楼主很有恒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