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个电蚊拍

楼主(2019-05-29):
又是一个开关失灵的电蚊拍拆下来自己维修,因为住在靠近海边的地方连螺丝都生锈了。
电蚊拍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失灵的微动开关比普通的微动要大些。

撬开固定金属片把微动拆开了。

微动里面的金属触片被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用刀片把氧化的地方刮干净再转一个角度安装上就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