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基4310笔记本能上T7200处理器吗

楼主(2019-05-29):
宏基4310笔记本能上T7200处理器吗,看网上的贴子,有人升级居然成功了,怎么我今天刚拿回来的T7200换上原来的赛扬M 350升级不成功呢,总是进系统还是进BIOS都是死机,散热器也不是很热,谁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在此感谢!

网友A:
机器太老了,让它入土吧,能开机就证明是支持的,最好换会老U然后去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太老了,让它入土吧,能开机就证明是支持的,最好换会老U然后去刷BIOS。 ...

先用M350开机,找最新的BIOS更新;然后再换T7200;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进BIOS设置默认状态,再换上T7200就好了,进过一些软件测试,感觉没有M 530的兼容性好,我发现特别是打开鲁大师测试软件,用国际象棋和渲染测试都不死机。

网友:
估计散热器会比较遭罪——我是m520换的t7200

网友B:
看芯片,我换了四台笔记本的T7200了,940与945主板都没问题,不过就是940主板上T7200,内存上不了667,只能运行在533

网友C(2020-04-27):
我有个T7500,白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T7500,白送。

T7500淘宝也就12包邮,你不是合约卖家,哪怕白送,很可能邮费都超过1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7500淘宝也就12包邮,你不是合约卖家,哪怕白送,很可能邮费都超过12

哪里这么便宜了?我有台T5460的945芯片的,应可以升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这么便宜了?我有台T5460的945芯片的,应可以升级吧。

淘宝,我买了三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这么便宜了?我有台T5460的945芯片的,应可以升级吧。

945不能上T7500,最高性价比是上T7200

网友(2021-01-22):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我换了四台笔记本的T7200了,940与945主板都没问题,不过就是940主板上T7200,内存上不了667,只能 ...

940只能上单核
他应该是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