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拜耳 拜安捷2 血糖仪 买不到试纸了 拆之。

楼主(2019-05-29):
正面,开机自检:
储存的血糖值:

出试纸的口:

背面:

后盖,中心有10个与试纸盘相连的触点:

托盘上的试纸盘:

拿掉试纸盘后的托盘,每拽一次下面的手柄,托盘转一个格:

主板,看上面大面积铺铜和大量的过孔了吗?国产的没这么做的。

背面:

主芯片型号:

这个血糖仪的存储器,掉电也不丢失数据,就连设置好的时钟也没耽误走时。估计主板某处有 法拉电容。

可怜我的血糖仪,只用了50根(5盘)试纸,就再也买不到试纸了。

网友A:
后盖上不是有电话号码嘛,打一下问问不就行了。电话都没打就这么给拆了

网友B:
头一次见到这种托盘装置的,我家里的尽量选耗材便宜些的,多个调码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盖上不是有电话号码嘛,打一下问问不就行了。电话都没打就这么给拆了

血糖仪不贵,有些品牌是买多少试纸就免费送血糖仪,试纸是耗材,耗材贵。就如同现在喷墨打印机便宜,但原装墨盒贵。

网友:
国产东西不是没有大面积铺铜和过孔,而是不太有沉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上不是有电话号码嘛,打一下问问不就行了。电话都没打就这么给拆了

狗东,假货宝上都没有这个试纸卖了。都说停产,升级了。。。。

这个血糖仪用着非常方便,下面的把手一拉,一推就自动开机,伸出试纸。上面那个月牙的按钮,一按,就弹出用过的试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这种托盘装置的,我家里的尽量选耗材便宜些的,多个调码无所谓。 ...

自己用的,我是经常发现有低血糖的头晕,冷汗,吃一大口糖 就好 的情况。买这个血糖仪 就是为了测一下 这个时候 是不是真的低血糖。买来两年半了采用了50条试纸。

网友C:
这么快仪器升级了连试纸也一起停产了?新仪器的试纸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仪器升级了连试纸也一起停产了?新仪器的试纸能不能用?

新的试纸是瓶装的,一瓶25或50片
不再是圆盘的了。。。

网友:
这货我也有一个,是我买的第一个血糖仪。。。。10年的糖尿病患者飘过。。。
后来又买过一个强生稳捷的,现在用的是再后来又买的罗氏卓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我是经常发现有低血糖的头晕,冷汗,吃一大口糖 就好 的情况。买这个血糖仪 就是为了测一下 这 ...

那结果是怎么样的?真的低血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我是经常发现有低血糖的头晕,冷汗,吃一大口糖 就好 的情况。买这个血糖仪 就是为了测一下 这 ...

最好查一下酮症,我和母亲一直是血糖低不下来,母亲前年血糖过高晕倒,我是去年酮症呕吐发炎吃不下东西,降血糖只能外源胰岛素和盐酸二甲双胍,避免我下一次酮症发炎。

网友:
为什么要停产,这是套路啊,很多都是买XX张试纸送专用仪器的

就像以前买一套墨盒送台打印机一样

网友:
测试机构这么复杂的血糖仪还真没见过。

至于主板,国产大面积铺铜和一堆过孔也很正常。这个明显不是二层板,很可能是4层板,所以较你平时看到的pcb有更多的面积铺铜。

网友:
现在的血糖仪都这套路,还是喷墨打印机那一套,很正常,买之前对比一下试纸和仪器的价格就差不多可以想到这个产品是靠什么方式盈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结果是怎么样的?真的低血糖吗?

当时测,不超过3.5。。。。偶尔高于3.5,但没有一次超过4。。。最后一次测的是餐后2小时的,刚刚8.1。。家里有个糖尿病的,空腹血糖都13-15了。餐后8.多,感觉已经很低了。呵呵

网友E:
父亲前几天住院,大夫通知要透析了,现在胰岛素、血糖仪都没用了,这个病是真的太可怕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父亲前几天住院,大夫通知要透析了,现在胰岛素、血糖仪都没用了,这个病是真的太可怕了,唉~~~ ...

哎...我爸也是,透析几年了。一切都是从休息不规律产生结石开始.....结石激光碎了后,肾也萎缩了,功能越来越差,然后就要透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父亲前几天住院,大夫通知要透析了,现在胰岛素、血糖仪都没用了,这个病是真的太可怕了,唉~~~ ...

透析  为啥那个 胰岛素,血糖仪 就没用了,不是大夫胡说的吧。。。。透析又不能天天透,血糖可是每顿饭都要上涨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