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磁炉板子

楼主(2019-05-29):
拆机帖找我前段时间的,一直没空,帮砖太忙,今天给整好了。
25A保险没有,用了2个12A的并上,2个30A的lGBT。

楼主:
现在发帖要审核?

网友:
这大电磁炉牛!两个IGBT!25A的保险!

网友A:
只坏这两个?驱动没事?整流桥也没事?怎么我修的电磁炉都炸一大片啊。

网友B:
电磁炉修好了,丈母娘很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修好了,丈母娘很高兴

你是连看几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坏这两个?驱动没事?整流桥也没事?怎么我修的电磁炉都炸一大片啊。

炸一大片的不修,伤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坏这两个?驱动没事?整流桥也没事?怎么我修的电磁炉都炸一大片啊。

炸机的还容易修些,最麻烦是间歇加热的,查来查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修好了,丈母娘很高兴

丈母娘应该不会用这种这么大功率的,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丈母娘应该不会用这种这么大功率的,费电!

这功率是大了点,但炒菜〇达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炸机的还容易修些,最麻烦是间歇加热的,查来查去。

我就是在修一个这样故障的,可以把人逼疯,用风筒加热几分钟,就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功率是大了点,但炒菜〇达K

为啥我用电磁炉炒不了菜,很容易过火,糊

1800W都受不了,何况2500W

网友:
谢谢分享。。。。。这板子很威武,大功率商用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在修一个这样故障的,可以把人逼疯,用风筒加热几分钟,就正常使用。 ...

只能用替换法修

网友:
电磁炉只修过按键,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电磁炉其它电路很简单,就是保护电路多一点。

网友E:
这个板子和常见的电磁炉板子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和常见的电磁炉板子有点不一样

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功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