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一片通用无线充电接收器 QI标准

楼主(2019-05-31):
前几天隔壁论坛都在抢56元包邮的4位半万用表,我没忍住也撸了一只,发现卖家店里有无线充电接收器卖,顺带了两个
来料是静电袋包装,试了下我的360手机,发现usb插头是反的,没法用,得要改一下
背面

这面是正面 也就是接收面

撕开 看到一个线圈和一片黑色的柔性pcb(fpc)

元件在fpc另外一面

翻过来 看看怎么动手术

把usb插头线拆下

拆开外面的铁皮保护套,这个出线方向要改

把线折过来

铁罩罩装回

usb线焊回

上手机之前先用4056测试一下有没有反,

上电,灯亮了

接收片插手机上,用了一块之前从大叔那淘来的发射模块,最大输入功率约5.78w 按75%的转换效率计算,手机实际得到功率为4.3w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56包邮4位半? 哪一款啊?

网友B:
楼主这USB头改的好,一翻一折,完事!

网友C:
请问这个厚度如何 正常使用发热如何  想搞一个 不过一直担心发热问题  感谢

网友D:
炮灰4056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包邮4位半? 哪一款啊?

早就抢完了,研汉的出口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USB头改的好,一翻一折,完事!

哈哈,最简单的方法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厚度如何 正常使用发热如何  想搞一个 不过一直担心发热问题  感谢 ...

小热,然后放的位置比较重要,放偏功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炮灰4056哈哈哈哈哈

这玩意手里还有好多片,烧了不心痛

网友E:
用这个得带套了

网友F:
厚度应该不小吧

网友G:
没有实测一下效率么?

网友H:
这个垃圾玩意。。。我都玩的不玩,实际到手机只有7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得带套了

一直都带套的 可以减少摔坏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厚度应该不小吧

1mm多点 反正带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实测一下效率么?

最近搬砖忙死,没那么多时间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垃圾玩意。。。我都玩的不玩,实际到手机只有700ma左右

你去撸个华为20w无线充

网友:
原来是方向反了,我还以为USB正负焊反了

网友:
充电功率过于感人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这无线充,没有什么实用意义,我还是喜欢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