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烟雾净化器维修+20190527(3更)

楼主(2019-05-29):
20190527
    又是一天,已经连着两天没人来了,今天也够呛,

    万幸,10点半,那昨天问修电扇的家伙来了,拎着个落地扇,我通电发现真不转,嗡嗡响,

    用手一拨弄扇叶,也能转起来,但是劲太小,越来越慢,但是能维持,我心知不妙,

    但是,不甘心,希望自己判断错误,于是,拆开网罩,扇叶后罩,拆开整流罩,看到电机还挺新的,难怪整流罩上有5道能效标志呢,

    看电容,1.5UF,铰下测量1.48UF,正常,剥开那黑线,测线圈无穷大,20K打不住,唉,G(ame)O(ver)了,只好给装上,

    他还问呢,修好了?我说,已经报废了,线圈坏了,没法弄了,他表示很失望,问我有旧电扇卖不?

    我说,没有,他有点失望,我说,你要想用上这个壳子,可以自己买个电机我给你换上。

    他一听,目露亮光,道:“你这里有吧?”

    我说,我有5个呢,都是刚买的新电机,不过也是铝线的,能用多久我没法说,建议你买个新的铜线电机去,这样稳妥,可以多用几年,

    他问哪里买去,我告诉他地方,他问,那边管给换吗?

    我说估计人家要是忙,就不管换了,他一琢磨,那就回来你给换上吧?

    这位就去了,刚刚2019年5月27日11:09:00给我打电话说到了长虹,问我要电机的还是齿轮箱的,

    我说齿轮箱的,估计一会就回来了。11:48去的。20分钟一趟。还真准时,

    11.27正琢磨呢,这位理论上应该到了,然后,咯吱一声,真到了,

    用个硬纸壳子卷着个电机来的,我一看这电机,黑色外壳,叠厚16,

    但是,总感觉前后纵深太浅,明显的短一截,但是又说不出什么,

    上面写着铜线电机,可是电容还是1.5UF的。唉,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吧,

    粗测一下黑对各线的电阻,从775到1048,比我铝线的还大,这真让人怀疑是铜线的?

    而且重量上好像还有问题,嗐,管他呢,大热天的,他是不肯再回去换了,

    要是真回去换,没准就带电扇去换了,那还有我啥事啊?

    他说现在攒个电扇真没多少钱,这电机才25¥。我估计一个电扇也就值30多吧?

    我说你想的太简单了,这一个壳子还卖15呢,一个电机罩子卖七八块,就这电扇提纽还一块多两块钱呢,

    开关几块,定时器几块,弯脖,底座都是钱,电线,所以,细算帐就不一样了,

    再说铜线电机这个价还未必能买到,别想的太天真了,这里边水深多了。

    我琢磨着,不管怎样,咱只能想法子给换上,至于能用多久,那就看造化了,

    换上,装上连杆,试了一下,转到某处就喀喀喀的响,心说坏了,真出问题了,这电机前后短了,等于连杆长了,自然要打齿了,可是个麻烦事,

    将新旧电机的齿轮箱对调,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同时,等于把旧电机拆散了几部分,估计他也不好意思说拿走了)

    万幸,手里有去年冬天,给那40对付到30,给钱的时候非给20吧,25吧,就那位,穷对付的家伙换的那小电扇的电机,那连杆就短得多,

    于是,换上那根,没事了,然后又装电机罩,装扇叶试试,确实是正转,吹风厉害,

    于是蹲在底座上,那固定底座轴管的那螺丝太粗,都6-7个粗,结果把轴管顶得瘪了,

    这次给轴管打孔让螺丝直接过去算了,这样没事了,

    再就是那电扇转到左边网罩会顶那锁紧扭,可坑人的,只好将扭拆下来切割掉一部分管状部分,这样就碰不到了,

    反正装这个电机,真麻烦大了,当然这也好,可以给我收费做铺垫,

   一边安装一边讲述给某某换电机的报价,安装费十五云云,这位倒是也不说话。

    最后总算组装好了,试机没问题,收费15¥,这位也没提要电机破烂,微信付款走人,

     我送出去,他上车子,拿脖子杠着电扇,往前趴着身子,跟我说,电水壶什么的叶修吧,

    我说修,他说,那玩意我买的四五十的,不强,修不修的吧,

    我说没事,想修就能修了,而且不贵,你放心,想修就拿来。这位走了。

    已经12点一刻多了,现在2019年5月27日12:43:19

    下午没活没人来,没事4点半开始折腾换下来的3个电机,

    (一个是给那俩女人换下来的一个电机,一个是今天中午换下来的铝线电机,

    还有就是给美的俩电扇对调过程中,用一个铜线的实在修不了的电机,换下来的电机。反正没事,开始折腾

    第一个,那俩女人的电扇换下来的电机,拆开看,果然,是CU,有白片的,且好找到,

   于是,翘起来,捏碎了,用点焊锡丝搭上保险里边的作为引线的两个铜丝,重新形成保险,

   装上再测,电容上有K级别的阻值,黑线与这三根调速线也通,去油泥,重新上油,装好试机,转的溜,修复,成功第一个。

    接着就修第二个,这是中午换的那个,很新啊,拆开没看见白片保险,后来发现在多层线的底部压着,

    尝试着拆分这些线,结果,白,红都扥下来了,多出4根AL丝,倒是挨着近,一刮是白的,

   而线上面缠着的AL丝是没焊锡的,看来,没错,就是AL,

    但是做工还不错,好容易刨出白片,拧到直接短路,

    然后,只能用细电线将仅有的不到1CM的一点AL丝缠在铜线上,楞镀锡,再由铜线转接到原来的红白线上,用扎带勒一下,就这样吧,

    但是,实际上,还是老样子,你拧它就转,不拧不转,嗐,白折腾,

    还为此挨电一下,电容上存电了,这个麻得慌,跟小棍子抽手指头一样,看来,这个报废了。

    正折腾第二个的时候,那白绿背心的家伙来取电扇,给了15¥

    他走后,那个二号电机没法修,只好做坏电机备用,早晚得换回来个可以修的铜电机

    再就是他那美的上面换的脏旧电机,擦吧擦吧,拆开,这个是红,灰,橙,蓝,四根线,蓝是COM,红,灰,橙是高中低,

    但是,蓝线不通,拆开看看,里边线圈都包着黑色胶带之类,做工非常好,不愧为美的的,

    这个很麻烦,不好拆,后来发现,220一头接变速档,一头碰电容一头,不是正转就是翻转,

    看来,完全可以直接从电容上接线出来到蓝线,无非是正反转需要调整一次而已,

    但是,蓝线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你通电吧,转一会就自己停,再怎么捅咕也不行,

   拆开又正常,怀疑有隐形断裂,只能拆,

    于是,拆掉绑绳,拆了黑胶布,里边全是粗细的各种黄腊管,看不到东西,豁开最粗的黄腊管,

    发现这个很可能是温保,无意中看到一个漆包线头,但是,测外边,都通啊,

    这次也不装上,只对线圈通电,改锥在里边转,没问题,吸,

    于是,我断开电,打算摸一下那漆包线头,突然手指头又被打了一下,真疼,

    一琢磨,这线头挨着的就是到电容的灰线,也只能给它,

    于是,小心用细电线引出这个铜丝,焊好,然后,将其与灰线焊上,捆扎一下就完事了,

    再测,电容两端是1K,蓝和其他三挡都通了,装上,加油去油,试机,一切正常,

    一下午修好俩CU电机,也算是小赚一把,知足了。

网友A:
 审美疲劳,观众越来越少,楼层越来越矮。

楼主:
   记得个把月之前,说过的一个肥婆来修烧烤用的净化器吗?最终忙活一上午,都没修好(都是高压包坏了)那位还加我微信,但是也没再搭理我,我怎么删除她?

   看着挺大的一个铝壳子,有一摞电子报合订本那么大,里边电路板也很玍古,不常见吧,一大堆蹭了字的IC,跟R/C/D/BG等组成电路,干什么的不知道,那大电容旁边的对管,应该是组成类似超声波震荡,或者双管的推挽式驱动,它最后驱动的是绕在高压包磁芯上的低压包,从而促使高压包工作,达到静电除尘作用。和目的。

    板子其他部分的件都使用变压器提供12V电压,而风扇的驱动,确实从高压包磁芯上取的反馈信号,类似彩电灯丝供电,所以,现在因为高压包短路放电,所以起不来震荡,只能一下一下的脉冲工作,所以风扇得到的也是一下下的脉冲,就产生了一个角度一个角度的转的问题,

    因为高压包坏,所以暂时没治,早知道不费那么多劲折腾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审美疲劳,观众越来越少,楼层越来越矮。

唉,曹公写石头记,也没想到他过世后,这么招人看

网友A:
 梦就是梦,红楼是梦,青楼也是梦,晚上有梦,白天更能有梦,高境界是梦里有梦。

网友B:
"早晚得换回来个可以修的铜电机"--- 这是几个意思? 以后有拿来的风扇先把这个换上去,然后再告诉人家电机坏了要换新的吗

网友C:
只要线圈没有明显的烧灼,基本上都是温度保险断开,就是换起来麻烦

网友D:
为何铜线电机就不能用1.5UF的电容捏??

网友E:
山外青山楼外青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梦就是梦,红楼是梦,青楼也是梦,晚上有梦,白天更能有梦,高境界是梦里有梦。 ...

果然高深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晚得换回来个可以修的铜电机"--- 这是几个意思? 以后有拿来的风扇先把这个换上去,然后再告诉人家电机 ...

咱可没那么缺德,但凡能当场修好变现的,怎么也好过砸一堆破烂在手里,毕竟,舍得换电机的不多,
但是,有时候,像这种铜线电机,坏了之后,往往都是温保坏了,可是,这玩意你就算给它换温保也好,接上温保也好,修复了,没人感谢你,还要质疑你修的质量如何,所以,能换就换新,铝的一年没事就算完事,铜的能等说好价格咱也可以去买了给换上。拆下的电机,但凡有修复可能的,尽量用没法修的死坏的电机顶数,如果顾客非要拿走,那这坏电机就有用了,没有就比较糟糕了,因为在算账走之前,你不能确定对方的心性,有嫌脏不要的,有要钱不要命的,何况脏乎,我这一句话,就是想着物尽其用而已,反正你怎么也是卖破烂一个坏电机,破烂王给两三块钱就差不多了,可如果我修复了,就又是个电机,能再次投入使用,眼瞅着他们暴殄天物,作为一个维修人来说,是看不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线圈没有明显的烧灼,基本上都是温度保险断开,就是换起来麻烦

那得是有温度保险的,没有的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铜线电机就不能用1.5UF的电容捏??

问骰子去,哈哈哈,他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外青山楼外青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网友F: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哈哈哈哈,佛法精深啊

网友:
这么多芯片磨去型号,估计是负离子发生器的控制板。

网友:
铝线的电机还真是到处有

网友:
没收入,但是有收获。也不错。
我在维修站的时候,大家也都囤积各种无修复价值的备件。到时候,可以顶数退库或者顶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