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第一弹,尝试拆修9.99元撸的闪光灯,永诺YN560,居然有这么复杂!!!

楼主(2019-05-29):
前几天撸了一堆闪光灯,今天有空来拆开看看,一个不开机的永诺YN560。

今天的主角,永诺YN560,这是一代吧,后面出的都带显示器,这个不带,纯手动模式,不支持TTL,能做副灯被引闪。

无视这凌乱的桌子吧,每次拆修东西都这样,一堆的工具零件。拆开后才发现主板和排线接口有进水的痕迹,接口都有铜绿了,拿出维修佬洗板水清洗了一番,装回去开机还是不行,主板没有可见的元件损坏,看来没有维修价值了,留着拆件用,还有另一台同型号的正常使用。

End

网友A:
我好像在淘宝看到这个了,现在很少用相机,以前游玩拍风景也用不到闪光灯,偶尔拍人一般情况自带的够用,

网友B:
好像是老式氙气的,先升压给电容充满电,然后闪光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在淘宝看到这个了,现在很少用相机,以前游玩拍风景也用不到闪光灯,偶尔拍人一般情况自带的够用, ...

嗯,出去游玩带个单反确实累的,还是索尼的黑卡好,小巧轻便,拍的效果也好。这些灯也是看着便宜才买的,能修好那就更好了,修不好也不亏。关键还有个YN568EXⅡ是好的,光有这一个就赚了,其实只有3个坏的。

网友C:
哪里撸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老式氙气的,先升压给电容充满电,然后闪光放电。

闪光灯都这样,升压后给电容充电然后放电,只不过老式的是高压触发放电,现在都是低压了,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撸的呀

论坛搜索闪光灯就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搜索闪光灯就能找到了

哦哦,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出去游玩带个单反确实累的,还是索尼的黑卡好,小巧轻便,拍的效果也好。这些灯也是看着便宜才买的, ...

卧槽  568   羡慕 嫉妒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老式氙气的,先升压给电容充满电,然后闪光放电。

不管新款还是老款  都是疝气灯

网友:
就这么放弃了?检测下有坏件换下可能就好了,估计进水短路原件击穿。

网友(2020-10-24):
请问那位大神知道上面这两个芯片型号是什么。出厂时厂家淹没了的

网友:
那位大神知道主控制板上面那两个芯片型号

网友:
那位大神知道这两个芯片型号

网友:
那个大电容没拆开看看吗?

网友:
芯片型号别找了,一代与二代的主芯片都是笙泉单片机,三代以后的都是定制款的了,猜测可能也是永诺找笙泉定制的,另外,上电检测一下,如果灯头两端有300V电压,那就检测一下触发电路,一般是一个IGBT或者可控硅控制,最简单的测试就是给可控硅或者IGBT一个触发信号,看一下能否点亮,如果点不亮那就是IGBT或者可控硅挂了,当然也有可能触发线圈挂了。总之如果升压没问题,那就检查触发,如果没有300V以上的电压,那就查升压电路。

网友:
9.99元撸的闪光灯,永诺YN560,还一堆?这样便宜啊?

网友:
这个不便宜呢。我以前貌似也买过一个,到现在没拆封,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