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ROSE 拆解』卖废品都值!拆个朗能LED轨道灯。

楼主(2019-05-29):
前几天有个广州的坛友微信上和我说,送我俩轨道灯玩玩。我心说,轨道灯有啥好玩的呢?
聊了一会得知,原来坛友弄了200多个这种轨道灯。。。
这玩意实在是太重了。。。有多重?一个灯,1.25KG。。。
双筒样子的,看着很结实。

朗能logo。

蛋黄LED。暖白光的。

这玩意重1.25kg,那有多大呢?和小米充电宝对比一下。。。
灯筒比我手腕还粗。。。

双筒连接部位,可以180度旋转。

灯筒背面的散热片,实心的,而且相当厚实。鳍片边缘处理的也很好,不刮手。

10.5W功率,4000K色温。

轨道卡槽。

一侧两个触点。

另一侧还有一个触点,带地线的。

拆下来的反光碗和固定环。

反光碗也是铝的。而且比较厚。

荷包蛋。

14个灯珠串联的。
荷包蛋是bridgelux,普瑞的,据说和cree是亲兄弟,后来分家了。

散热片两端都是通过金属卡环卡在灯筒里的。

灯筒里没见驱动,开始拆滑道导轨下面这部分。

两侧各有一个螺丝。

拆掉螺丝以后,里面有个支架。

支架和底部的圆盘是焊在一起的。这个是铁的了。
两头导线上还加了绝缘套管。

驱动

驱动外壳两侧各有两个螺丝。

拆了螺丝,里面是接线端子。

拆了外壳的驱动电路板。

2N60

保险管。

安规

输出端220UF 50V电解。

高频变压器。

高压侧400V 22UF电解。

CL1100,20W原边控制高精度恒压/恒流PWM控制器。

电路板背面。

装好壳子通电试一下,4000K暖白还是很舒服的。

实测功率10.78W。

十几块钱的轨道灯,这用料,是不是拆了卖废品都值呢?
毕竟光是铝的重量就得1KG左右了啊!

网友A:
之前也捡到几只轨道灯,做工也不错,但实在想到可以用在那。。。

网友B:
可以放在你的车库里照明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捡到几只轨道灯,做工也不错,但实在想到可以用在那。。。

有鱼缸的话可以改个夹子灯啊

网友:
伤还没好就忘了疼了

网友:
雪MM要不忍痛把它改成手提探照灯
牙膏还没到呢

网友D:
雪MM。这个灯有链接吗?
你那个朋友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在你的车库里照明用?

有时间打算改一下放在餐厅的吊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雪MM。这个灯有链接吗?
你那个朋友出售吗?

4楼坐转椅那个人就是。你直接问他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鱼缸的话可以改个夹子灯啊

雪MM说灯是您送的?
您的灯出售吗?

网友:
再见rose大神,顶上来~~

网友:
10w的灯用这么大散热器,良心厂家啊

网友:
用料足,良心产品,肯定不便宜

网友:
我也感觉它长得像按照灯,直接加个把手改手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雪MM说灯是您送的?
您的灯出售吗?

其实二手的质量不错的轨道灯不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7496695441.60.5bca7ec6KdwArU&id=574986075677

网友:
我关心的是运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雪MM。这个灯有链接吗?
你那个朋友出售吗?

采访下,如果类似灯比她这个大,全铝,比这个重,27w,驱动比这个好,还是隔离的,总体自然比这个好太多,你愿意出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鱼缸的话可以改个夹子灯啊

同求出二个坛友吧?

网友:
改个电筒如何?会不会亮瞎我的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