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壶的感温开关因接线不良烧了。

楼主(2019-05-30):
昨天就觉得把那里特别烫,没想到今天就烧了,原因是接线不良,电流大,一部分塑料融化了。
估计要换啊。如果早点注意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拆那个盖子要注意,是两边固定柱,稍微翘一下就拿下的。不要拆螺丝。

网友A:
这种壶都很劣质的
材质很差,没有修的必要
同时庆幸烧的时候发现了,不然导致干烧或者直接点燃塑料着火,就是大麻烦了

网友:
电水壶在像楼主求救,上面印着S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壶都很劣质的
材质很差,没有修的必要
同时庆幸烧的时候发现了,不然导致干烧或者直接点燃塑料着火,就 ...

都差不多。这种接线方式比较廉价,问题多。

楼主:
买新的,等快递啊。

楼主:
买了个开关换上,接头的地方焊接上,冷压端子还是铁的,保证质量。开关帽位置变了,又把孔扩大。

网友B:
底子好的可以试试所有的插接件一律锡焊包括底座耦合器压接接触不良刮亮锡焊很好用黄花907分分钟搞定

楼主(2019-06-30):
引用 网友B:
底子好的可以试试所有的插接件一律锡焊包括底座耦合器压接接触不良刮亮锡焊很好用黄花907分分钟搞定 ...

是的,先插上,再烫锡。

楼主(2020-04-26):
务必要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