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纯手工打造5.1功放的整个经历

楼主(2019-05-30):
起因是朋友的麦博x5家庭影院内部功放坏了找我修,我查了半天只把低音部分修好了,但是中置有比较大的交流声,总体音量也没有以前大了,内部是5个tda2030,和一对三极管,就打算全部改掉。正好手头有一对tda7379单电源四声道数字功放ic,还有以前买的几块pcb,就用其中一块tda7379做了4个声道,分别是2个前置和2个后置,还有一个是做成2个声道,btl输出,一个低音一个中置,因为外围元件非常少,电路简单,分分钟搞定,因为是单电源,电源也好找,正好有个ibm的电源16v 7.5a,接喇叭测试,结果5个卫星箱稍大音量就马上失真,检查发现是因为没有分频,低音也到卫星箱了,一旦低频大了就失真,然后在电位器的板子上加了最简单的rc分频器,只用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滤波,为了手头现有的元件考虑,分频点在590hz,再接上喇叭测试,几个卫星箱滤除了低音,果然开大音量也不会失真了,低音炮也滤除了高频部分,但是因为rc滤波有衰减,总体音量还是不够大,就又想到了增加前级,因为有6个声道,不能搞太复杂的,就找了3块5532,每块可以提升2个声道的音量,这回没有pcb了,只能找洞洞板焊了,找单电源的电路图费了不少劲,最后是根据淘宝上卖的成品单电源运放板还原了电路图,又费了半天劲找元件,洞洞板随手剪的,大小不一,焊完后测试,3块里有一块没出声,检查发现4脚忘了连到电源地,然后把3个前级用线连到功放前,因为线实在太多,脑子乱了,连错了好几次,功放严重发烫,还好装的散热器大,没烧掉!现在是接法是电位器,rc滤波,前级运放,后级功放,出声后发现底噪很大,电位器调到最小也有很大底噪,只能又重新拆线,把电位器装到运放和功放之间,然后脑子又乱了,又接错了几次,最终还是出声了,底噪没有了,但是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低音和中置这块btl接法的功放发热很大,音量也上不去,经检查,是rc滤波后没装耦合电容,找了2个1uf电容耦合,功放不发热了,音量也大了,总算是把电路部分做好了,然后就是装箱,过程就不写了,各种打洞,用了大量热熔胶固定,虽然比较难看,但是声音还是可以的,完全没有底噪,音量也足够大,低音强劲有力,最后上图

楼主:
图比较乱,凑合看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就是看着太乱。下次坏了,除了你估计别人是修不了了

网友:
这飞线,真是让人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A:
用开关电源?一般都是用变压器做的,噪声比较小吗,做后的音质重怎么样

网友:
虽说开关电源省事但功放还是用工频变压器电源更好。

网友:
哈哈,不值得啊,做这个

网友:
精神可嘉,但看着有点乱啊

网友:
神特么飞线.......隔2个月估计自己都看不明白..........

网友:
大大大大工程啊,给你点赞点赞点点赞!!!!!

网友B:
自己弄的1969,地线改了一次还是有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弄的1969,地线改了一次还是有底噪

我以前跟你一样,所有的东西做在一个板子上,底噪很大,查也很难查,后来把板子上的滤波部分拆了,底噪竟然没有了,又做了独立的滤波板,所以现在还是喜欢做成一个个的小板,便于找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跟你一样,所有的东西做在一个板子上,底噪很大,查也很难查,后来把板子上的滤波部分拆了,底噪竟 ...

笔记本电源供电,估计可以不用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电源?一般都是用变压器做的,噪声比较小吗,做后的音质重怎么样

主要是这个数字功放用开关电源完全没有底噪,可能前级5532会有一点,但是我把电位器装在5532后面,关最小就完全听不到底噪了,开大的话,本身音源的音量也把底噪盖住了,完全听不出来,音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也太劳神费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劳神费力了!

做之前以为比较简单的,后来也是越做越多,骑虎难下,只能做完了

网友:
这得多大得工程啊

网友:
模块化音响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弄的1969,地线改了一次还是有底噪

你这个底噪大有可能是输入耦合电容体积太大了,换个小电解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底噪大有可能是输入耦合电容体积太大了,换个小电解试试

的确有可能,手指碰输入电容,噪音明显会变大,碰那几个小电容金属部分,反而噪音几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