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多功能茶吧

楼主(2019-05-30):
后贴纸没型号,前面贴上了没看出来,故障只要是开机没显示,拆开后确定为控制面板无5伏电压输出,查出为快速整流二极管短路。二极管型号为SR306,为3安60伏,手里找个代换的换上正常。

网友:
貌似左边位置制冷,右边位置加热
牙膏还没到

网友:
挺舍得用料的 ,控制板做工可以

网友A:
这板子,很少会在板子焊接面做立式件丝印的

网友:
好像有点厉害的感觉。

网友:
不错,手艺强,自己修

网友:
巨大的空壳子

网友:
水桶在下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很少会在板子焊接面做立式件丝印的

难得都把元件参数印上了,极大的方便了维修,良心商家啊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手到病除!叫奶茶妹慰劳慰劳。。。。

网友:
享受生活的一个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