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台破屏LCD显示器,要的是里面的灯管和升压板!

楼主(2019-05-30):
点亮后的安培,电压为12V*0.35A=4W,配的是双管17寸的。(可用单管等于2W)

高压板(测试中看接线定义)

灯管两端开始黑了,别怕,至少可以再用上几年!(前提是升压板不坏)

经测试过,LCD的15寸-17寸均可以点亮~(最好还是表明的灯管尺寸用)

切记别去掉这保护层,否则不小心碰到了,高压电保证让你爽死!

接好的定义(如需要可以提供接线图,但不同的高压板有不同的定义)

网友A:
直接淘宝买一套led套件也就10来块钱,比这个省电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买一套led套件也就10来块钱,比这个省电方便多了

玩玩而已~隔壁论坛有人就不喜欢led的色温,所以无聊把它点亮,稍后拆三只鸟15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玩而已~隔壁论坛有人就不喜欢led的色温,所以无聊把它点亮,稍后拆三只鸟15寸的~ ...

别告诉我。你说的三只鸟是优派。。。。。

网友:
昨天我那个笔记本屏幕被我改成LED的了,原来是单灯管的。亮度不行了。。。(笔记本屏幕被我改成单显示器了。。。)

网友B:
据说CCFL的显示器比LED背光的看起来舒服一点(也许与频闪之类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CCFL的显示器比LED背光的看起来舒服一点(也许与频闪之类的有关)

我这是没屏闪的~有屏闪的照相机会有黑色条滚动的~你用数码相机看看CRT或日光灯的就知道。

网友C:
CCFL的显示器其实还不错的. 至少比低端的LED好很多

另外想问问, 一般的CCFL显示器调整亮度的时候是调整灯管的亮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FL的显示器其实还不错的. 至少比低端的LED好很多

另外想问问, 一般的CCFL显示器调整亮度的时候是调整灯 ...

我想应该是调节电压,从而减低亮度(没正式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是调节电压,从而减低亮度(没正式测试过)

喔, 那调低亮度就可以延长寿命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 那调低亮度就可以延长寿命了. 哈哈

我没试过~你找找有没有一个ADJ的接口,有的话接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进去(另外一端接地)慢慢调节试试看·

网友D:
led显示器有没有高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显示器有没有高压部分

看多少寸的~查过32寸以上的可能有30-60V(没正式测试过)的电压~现在连32寸也可以用12V直接推动了~请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多少寸的~查过32寸以上的可能有30-60V(没正式测试过)的电压~现在连32寸也可以用12V直接推动了~请 ...

当年刚流行19吋方屏的液晶我花了1400买了台 结果屏给弄坏了 不知道能不能拆背光管用在现在的19宽屏上 当时那个显示器用了不到一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试过~你找找有没有一个ADJ的接口,有的话接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进去(另外一端接地)慢慢调节试试看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