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黑白模拟摄像头

楼主(2019-05-30):
全金属的外壳 感觉不错  一直成像效果不好  最近换了才知道是黑白的

摄像头型号

摄像头全部摄像头

摄像头尾端  四孔的插座不知道干什么用 还有开关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从最简单的拆 先拆下摄像头的头

铜套很漂亮

拆下的摄像头头部

头部拆解 头部也是金属的  一步一步各种拆

拆机开始 拆下前段盖板

电路板欣赏欣赏

拆下电路板后的样子 还有个遮光纸

取下遮光纸后的样子 用料真不错

铜套可以拆下 不知道能有啥用

拆下前盖后看看成像部分

摄像头尾部的样子  这就比较简单了

一些接线   上面还有电容  为了更好启动吗

彻底拆光

拆解完成 最后宿命 垃圾桶   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后面四孔插座是给一种镜头用的,镜头上带电子光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四孔插座是给一种镜头用的,镜头上带电子光圈

扩展组件使用的啊  感谢提醒 谢谢

网友:
现在普遍是用彩色的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拆了红外滤镜改透视,哦不,是夜视。

网友B:
呵呵~做假果然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做假果然厉害!

求解 怎么看真假  什么情况 哪里作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解 怎么看真假  什么情况 哪里作假

背后的接线,镜头是定焦,现在没空,下次给你看看早期日本的黑白CCTV摄像头,还要是电子管的,现在还是搞不明白怎么一条视频线(bnc头可以电源与视频同一条线)

网友:
黑白的比彩色的落后一代

网友:
曾经华为的黑白双摄,只是在彩色边上加了一颗黑白,像素只不过比模拟的高了很多,通过算法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后的接线,镜头是定焦,现在没空,下次给你看看早期日本的黑白CCTV摄像头,还要是电子管的,现在还是搞 ...

电视的有源天线和中九机顶盒也是这样的,完全没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音箱的分频器,视频信号是高频交流电,电源供电用的是低频交流电或直流电,通过分频网络就能将两种“信号”分离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模拟输出的,基本上淘汰了。。。。

网友:
我也有个sony的模拟机还有个海康彩色数字机,貌似玩不转

网友:
这个做工比我那个夏普差不多,拍完照了就是没爱发帖

网友:
黑白电视机专用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