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一个T12支架

楼主(2019-05-30):
原来的镂空搭棚焊版T12连带支架一起呗朋友拿走了后来又D了一支搭棚焊版T12(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30),支架一只没做没有支架实用很不方便就有了这贴材料很简单高频头一只和不锈钢焊条一小段加一块瓦片磁铁

不锈钢焊条加工成这样

接口焊接

高频头外壳用钢锯锯成这样

切口用锉刀打磨合体用胶把磁铁粘上

放上T12的样子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你这支T12个性漂亮啊,搭桥的?

网友B:
请问楼主架子怎么折的弯?折得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支T12个性漂亮啊,搭桥的?

是的搭桥的上面有链接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架子怎么折的弯?折得这么漂亮

就用尖嘴钳和钳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用尖嘴钳和钳子啊

厉害啊。我是拿钳子弯不出来这么细致的活,可能是人比较急躁,耐不下性子慢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我是拿钳子弯不出来这么细致的活,可能是人比较急躁,耐不下性子慢慢搞 ...

哈哈耐心的就有了

网友C:
铁丝弯折很费劲的

网友D:
做松香盒最好用木头,用一方木,最好是硬杂木,铣出中间的盒,最好在左边留一个有点斜面的平台,用来给线头什么的上锡。铣好后,用砂纸全面打磨,然后用稍湿的布擦干净,干燥后,用蜡块(木蜡油也可以)全部擦一遍,让盒子全身都有蜡,然后用热风枪把蜡吹化并渗到木头里,渗的快的地方就再擦蜡,继续吹,直到所有的地方都不再吃蜡了,用干布使劲擦,越擦越亮,然后就可以使用了,把松香放里,烫化,就可以使用了。用木头最大的好处就是给线头上锡时,不会浪费烙铁头的热量。烙铁头烧死时,在木头上蹭一会,就能把氧化层磨掉。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是原装的白光刀头吗?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是原装的白光刀头吗?多少钱买的?

新的100多块一般没人会买,一般买二手原装或者国产新的。

网友F:
开始还担心放不稳。

网友G:
谢谢分享。好锅配歪灶啊。。。。这么高大手上的手柄,配这个支架,就象凤姐配发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丝弯折很费劲的

这是不锈钢比铁丝费劲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松香盒最好用木头,用一方木,最好是硬杂木,铣出中间的盒,最好在左边留一个有点斜面的平台,用来给线头 ...

好详细哦非常感谢!我这不是装松香的是装锡珠的松香还没找到合适的材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是原装的白光刀头吗?多少钱买的?

这支是国产的朋友送的,原装二手刀头也有三支不贵成色很好的也才20多一支论坛时不时有人出留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始还担心放不稳。

哈哈底座装满锡珠稳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好锅配歪灶啊。。。。这么高大手上的手柄,配这个支架,就象凤姐配发哥。。。。 ...

其实支架还是不错的就是底座差点等有合适的底座再换

网友H:
做的漂亮,不锈钢焊接用助焊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漂亮,不锈钢焊接用助焊剂吗?

必须用啊不用根本就不挂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