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晶体管测试仪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9-05-30):
价格从20多到100多,看花了眼,只需要基本的功能就行,还能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买的是这个,便宜

网友:
市面上的都大同小异,尽量不要买最便宜的

楼主:
已经下单了最便宜的

网友:
这玩意儿便宜与贵的好像参数都差不多,测未放电的电容也都容易坏,价格不同好像就界面不同,单片机速度稍快点。

楼主:
买了最便宜的,把手上的元件测一遍,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兴趣,非常耗电,放抽屉睡觉了。

网友(2024-05-03):
1995年花了240元巨款买了杭州峻岭JN-293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QT2或者QT5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个,他那个二极管档有29V还是24V输出的,用表测过确实有那么高的电压,但测不出稳压管,哪怕只有3V,很奇怪,因为上手过也没有很惊艳,没有换货,只是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