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寨版罗马仕20000mha移动电源

楼主(2019-05-30):
山寨版罗马仕20000mha移动电源,拆开看看
实测电池没有沙子,没有沙子,但是每个电池容量300mha多一点,造这么个假的充电宝成本应该在几元钱,但是要处理这些废弃锂电估计几十元都打不住,电池留在个人手里没有什么用,只能丢弃了,垃圾分类也不规范,什么环保就不提了,,,,
开拆

个头很大跟砖头一样

内部8块300mhad的18650电池,拆开测试没有沙子,容量太小,没有沙子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背面芯片比较少,主控电路,没有打标,不知道是不是可编程器件
另外一颗1AM是NPN型贴片三极管

正面芯片比较多,电感、mos管、插座等元件

升压电路,4606是N沟道 P沟道集成mos管

锂电池充放电及保护电路A191T、8205、JA5008S,具有过热保护 过度充电电流保护 ,过放电保护等功能

本充电宝,就电路板来说还凑合,但是因为电池容量太小实际使用价值不大

网友:
来自拼多多?

网友:
锂电池哪来什么大的污染啊,镍镉电池和铅蓄电池才是大污染源!我都不敢乱丢这种电池!

网友:
这个板子我在淘宝见过,好像也要十几块的

网友A:
这么大体积,容量这么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体积,容量这么这么小?

现在的充电宝,我只发现小米2万聚合物最轻,其次台电爱国者等聚合物重一些,8x18650最重现在大品牌都不用了。

网友:
早期的山寨货吧,板子还不是单芯方案,看用料还是可以用的,换掉电池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这个呢,帮看看是山上的吗

楼主:
这个看外观还真不好鉴别,另外这个牌子假货很多,你这款看印刷的字体很工整,七八成是真的吧,其实看续航就知道,自己按照70-80%算一下电量,然后冲手机几次基本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看外观还真不好鉴别,另外这个牌子假货很多,你这款看印刷的字体很工整,七八成是真的吧,其实看续航就 ...

现在就是充电不进,一个灯一直闪,右边的输出口也坏了,想拆来看下
请问下好拆吗?是怎么拆的,能不能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充电不进,一个灯一直闪,右边的输出口也坏了,想拆来看下
请问下好拆吗?是怎么拆的,能不能无损 ...

拆机多了就有经验了,基本上是可以无损的,基本上就是包毛巾用锤子,或者从usb口那里着手拆。这个罗马仕不建议用锤子,直接就能撬开,usb那里用手掰开一个缝隙,然后银行卡塞入,慢慢旋转一周就开了。我这个是山寨的是这样开,如果真的是超声波焊接的就难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