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个大洋的FM3209C双入双出带灯充电宝板子,输出电流真不小

楼主(2019-05-30):
这个充电宝板子是之前5个大洋一拼板(5片单板)撸的,空闲下来测试一下

掰下来的单板
双入双出带灯

microUSB充电输入
短版USB输出插座是铁壳

还有个水果闪电插座,充电用的

按键,支持短按、双按,长按开关LED灯珠

当手电用的高亮白光LED

体积很小的电感

DW01+8205保护电路,8205还是并联的

板子背面

版号,有几年了

闪电口下有片SOT23-6的芯片,识别用?

FM3209C,单片主控方案

简介:
电流可不小,可惜没温度保护

典型应用电路

LED应该是这样放置的

楼下测试

楼主:
指标高,还得测试看看用移动电源方便测,蓝色的是电量指示灯

没电芯也可以点灯

接上电池

充电激活

输出测试
1A输出

2A输出

这个U表接触有点不好
动动,输出电压高点了

2A

原谅偶,忘了测输入电流,故1A多还是有的

这板子采用FM3209单片方案,省料,但输出没怎么缩水,双入双出,应用也更广泛
还可以哈,1个大洋就别要双向快充了,做成3.7V锂电充电器也是极好的

网友A:
我也有板子一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得完。
全做充电宝么

网友B:
这电流,2012年的充电宝都能做到了....怎么能叫做快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板子一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得完。
全做充电宝么

偶觉得可以把全部板子串联起来做平衡充,比4056板子好,有保护电路,还带电量指示

网友C:
中规中矩没有虚标还真的值!

网友D:
这些板子是工厂流出的不合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流,2012年的充电宝都能做到了....怎么能叫做快充呢...

偶哪有说过它是快充嘛!

不过其实当年QC1.0也就是5V、2A的水平,说它是快充也没错

网友E:
没想到FM也升级成同步整流输出,以前有一批香水充电宝,从ETA9635改成了FM的二极管整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规中矩没有虚标还真的值!

一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比4056板好噻,就是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板子是工厂流出的不合格品?

整拼板,应该是还没测试的,估计是库存品

网友F:
一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FM也升级成同步整流输出,以前有一批香水充电宝,从ETA9635改成了FM的二极管整流芯片。 ...

嗯嗯,标称效率蛮高的

网友G:
谢谢分享。。。黄豆大小的电感,也能提供大电流,估计工作频率好高。。。。

网友H:
我也入手多种款式的,几十片,全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黄豆大小的电感,也能提供大电流,估计工作频率好高。。。。 ...

看3209手册,频率应该是1M的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换好一点的电感了

网友:
另一个输入是c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是呀,比4056充电板划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入手多种款式的,几十片,全在吃灰

超额了!
几十片?灯下黑那里论斤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