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镁光TLC强刷MLC固件,另附SM3281短接方式。

楼主(2019-05-30):
前几天瞎折腾,焊了个U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39

速度还不错,昨天又拿出来耍耍。
据说3D的颗粒可以开TLC,也可以开MLC,那这个MT29F512G08EBHAF的3D TLC在SM3281上能开成MLC吗?

从R0906量产工具的ForceFW文件里,找到了如下这么一段代码

啥意思?难道用框里这个ISP可以刷成SLC?

那就试试吧

默认是刷SM3281AB_ISP_TLC_B16.BIN固件的,这也是我这个U盘之前刷的固件。

设置完成后保存一下,到主界面扫描一下,可以看到刷入的ISP已经变了。

然后点开始刷写。

默认是开启了ForceDDR的,刷的过程中,到ForceDDR TEST这一步,卡住;然后更改了配置,将ForceDDR关掉,短接后重新刷。

MLC固件成功刷入,但是容量没有变。先跑分看看。

跑分和写入大文件的曲线,和之前的B16 TLC固件几乎没有区别,这就尴尬了,本来以为能刷成48G的纯MLC呢。

先折腾到这里。下面附上SM3281的短接方法,方便在刷死后让量产工具重新认上。

本来以为是短接黄圈处的5,6脚,发现不行,后来短接红圈处的5,6脚可以了。

爱耍这个主控的的坛友,欢迎参与讨论。

补充内容 (2020-6-1 12:55):
更简便的短接方式:LED负极(应该是GPIO)+GND。

网友A:
这个又没有MLC的控制器。。。。IM家族的3D固件很多都是相通的。。。例如B17的TLC是可以例如B16的固件强开的但是实际性能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又没有MLC的控制器。。。。IM家族的3D固件很多都是相通的。。。例如B17的TLC是可以例如B16的固件强开的 ...

经过校验,这2个文件是完全一样的,被忽悠了,哈哈哈

网友B:
只有B0KB才能转L06B,除此之外的B05 B16 B17都是不能转MLC的

网友:
B16跟L06一样,B27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B0KB才能转L06B,除此之外的B05 B16 B17都是不能转MLC的

补充一下。B0KB不是所有都能转的。。。得内部有MLC控制器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B0KB不是所有都能转的。。。得内部有MLC控制器才行。

看清楚B0KB   BOKB的区别,我描述的是B0KB,不是BOK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B0KB   BOKB的区别,我描述的是B0KB,不是BOKB

我说的也是B0KB啊,,那么清提供一下官方文档科普一下BOKB是什么鬼,O-0,0-O: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也是B0KB啊,,那么清提供一下官方文档科普一下BOKB是什么鬼,O-0,0-O ...

特定版本慧荣58XT工具里面,BOKB跟B0KB是分开不一样的

网友C:
天真,再说L06是3dv1,B16是3dv2,要互刷也不是用这个,我用L06开B0k都没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真,再说L06是3dv1,B16是3dv2,要互刷也不是用这个,我用L06开B0k都没变化

3D TLC  B0KB-B05A-B16A-B27A不是这样演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D TLC  B0KB-B05A-B16A-B27A不是这样演变的吗?

B05应该是B0k的阉割货,3dv1是单die48g,B05是单die16g,怎么看都是屏蔽出来的

网友E:
不知道哪里出来个BOKB,,镁光官方手册里一直都是B0KB,,哪来什么BOKB,,一个笔误都认成金科玉律了,还信誓旦旦

网友(2019-10-01):
刚刚sm3281双贴的pfg86,速度和楼主的单贴差不多。

网友(2019-12-02):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B0KB不是所有都能转的。。。得内部有MLC控制器才行。

闪存内部除了反人类的特殊nand(E2nand,PNAND)之类的是没有所谓的控制器的,还是固件决定的,论坛不是有人强行把B95上46EN当MLC还是SLC开吗另外B17的datasheet里面明确规定了做SLC的寿命和做TLC的寿命。。。以此类比做MLC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哪里出来个BOKB,,镁光官方手册里一直都是B0KB,,哪来什么BOKB,,一个笔误都认成金科玉律 ...

但是SMI和点序固件里面就有BOKB→B0KB......所以估计还是有些许差异的。。。。

网友(2020-04-21):
请问一下知道了脚位,如何短接啊?使用什么工具?

网友(2020-06-01):
我在方力拿的3281就是在图里黄圈所示短接才行的。

网友:
我的板子没有TSOP焊盘,怎么破……
另外LED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