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焊接而生!安泰信ST-2080D数显控温80瓦电烙铁评测-更新

楼主(2019-05-30):
本来还在Ctrl+V和回车调整字体格式存草稿的,不知道咋滴就发出来了,尴尬啊

为焊接而生!安泰信恒温数显焊台/数显控温电烙铁评测活动(拆客试用56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47

感谢论坛和安泰信厂家提供的测评活动以及能有幸参与测评。具体的厂家信息和介绍从上面的链接里看吧,我就不复制了。

以前念书的时候实验室师兄们用的就是全套安泰信,电源,风枪,烙铁(焊台)。
贵是没得说,所以第一次真正拥有安泰信还是去年论坛购买的故障安泰信线性可调电源。
维修收来的安泰信ATTEN PVR1502线性稳压可调电源15V2A老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5633
做工还是可以的,经简单维修正常服役至今。

言归正传,周末的时候收到睦版的站内信第一时间就兑换了测评押金,
很快就寄出来了,昨天下午收到包裹,效率啊。
盒子很大,跟22合一对比一下

xx插座哈哈,有点压扁了

减震很用心了

真容,液晶屏很抢眼,线材粗壮

近看做工不错无毛刺

型号标签,80W确实够大的

有新版的名片哦,其实昨天晚上没发现是新版,今天才发现的

有刮开涂层查序列号真伪,我就不浪费短信费了,厂家和论坛合作不可能寄假货过来哈

去掉订书钉,抽开纸片,取出机器,手感不错,黑色大气哈哈,线材粗但是比较软,可以的

折叠的说明书卡片,前部分是LCD数显的

后部分是LED显示的,才知道LED不是数码管,而是几个固定的led指示灯,简洁但是不如LCD

明显感觉烙铁头和套筒比黄花可调和936焊台的粗壮很多

三脚插头,上面有各种字符,认证之类的,我也不是专业的,就不班门弄斧了

为了找出来跟它对比,我把家里翻了个遍,鲍鱼焊台,白光950D,牛肉oled数显,白光936焊台,
阿波罗机器人烙铁,还有最简单的外热烙铁,少不了黄花可调哈,还有各种硅胶线和T12烙铁芯

拉近一点看吧

拆开看看头子,这样能看到新版和旧版的名片了吧,哈哈
头子确实很粗。发热芯是印刷ptc

这样能看到白色发热芯上蜿蜒印刷的发热丝

跟936焊台的发热芯对比,明显要粗一些,而且烙铁头也粗一圈

竖起来对比

为了研究不同头子的性能,都拆下来测量和对比

都能看出是哪些头子吧

测量结果,头子重量越重,热容量越大,蓄热对付焊点越大,当然,功率越高,回温也会越好,最重要的控制算法也很重要。
2楼通过实际焊接数据和热电偶监测过程温度变化曲线来说话吧。
型号 外径 内径 筒长功率 重量
安泰信T2080-B 7.5mm 4.1mm 27.5mm 80W 9.367g/头子
T12尖头B2 5.5mm -- -- 65W 7.811g/整体
阿波罗刀头2-61687 7mm 4.0mm 25.5mm 80W 11.858g/整体-含塑料套
936焊台 6.5mm 4.0mm 25.5mm 60W 5.085/头子-四只平均
电热 吸锡嘴 7.5mm 5.0mm 9.0mm 35W2.364g/头子-三只平均
45W外热尖头 4.5mm -- 60.5mm 45W  11.858g/头子含固定环
35W外热尖头 4.0mm -- 68.5mm 35W 10.092g/头子含固定环

重要提示:安泰信的头子是专用的,无法与936通用,表现是内径粗外径也粗,没法转接哈。

2楼更精彩

楼主:
温度曲线测试以及拆解小结

2楼自己坐,更新焊接测试和对比哈测量结果,

先测试安泰信和普通调温黄花以及白光950D在维修板子的表现

第一次插电,off,需要按下开机键

按下最右边的开机键,快速升温,虽然没有白光快,但是也还可以,二十几秒钟吧

出厂默认是375℃,我设置为350,我习惯的温度,稳定在350度,一个字不差,也不过冲。

给线头镀锡试试看效果,以前都是刀头蘸松香之后给线头镀锡,尖头确实没那么方便,好在也都顺利镀上

松香质量不太好,有点黑渣留在烙铁头上,不过焊点倒是比较完美

来点挑战性大的,焊18650电池,这个导热快,不锈钢镀锡困难,以前用T12和普通烙铁比较难。
上安泰信一次成功,焊点饱满

负极不锈钢壳镀锡更难

也是一次顺利镀成功,不错不错,热容大的优势明显

上普通黄花调温烙铁拆焊堆锡的洞洞板试试看

黄花设定的350度感觉头子有些氧化,对焊锡的浸润性不好,看来需要校准温度

重新上安泰信推锡

轻松将各种插件和堆锡给推下来,感觉就像热刀切黄油丝滑

mos管也不在话下

按下关机键之后余温还能持续很长时间,用余温焊接插针不错,

更新温度测试
测试仪表主要是胜利vc890C+的K型热电偶,
论坛表OW18B蓝牙记录热电偶(K型)温度,
以及英国WEST的PID温控仪表配K型热电偶。

先看环境温度,26-27度,误差1度哈哈

OW18B开启蓝牙,连上手机app记录数据

安泰信设置350度开机,把三个热点偶探头同时伸入焊锡中测量温度并记录数据。
VC的温度最高,OW的最低,WEST居中,到底该信谁?

按下off键,开始冷却降温

降到80度拿掉烙铁头,看到焊锡上有烙铁头上的一圈圈螺纹
三个热电偶探头埋在已经凝固的焊锡里,确保导热良好

持续降温,三个表再次同步显示

使用白光950D开始试验,同样设定350度,升温很快

后期比较慢,

最高只能到240VC,OW只能200,WEST依旧居中

关闭电源开始降温

此时三个表示数接近

到100度左右就更近了

第一段曲线是安泰信的升降温,第二段是白光950D,第三段是冷却后的白光重新开启电源。
粗略的可以看到同样的350度,安泰信温度最高,
测得焊锡温度270度左右,白光只有200度,相信内部温度应该是350度校准的

白光的头子确实热容小一些,粘在了焊点上

测试完之后开始拆解,整机一共四颗螺丝

第一颗在手柄尾部,固定外壳的,普通不锈钢十字螺丝

剩下三颗在头部,固定烙铁头套筒的金属件,分离上盖的那颗即可分离手柄

拆掉剩下的两颗可以拿下金属构件,看到烙铁芯很短,是嵌入金属套筒的

因该是激光加工的,鱼鳞焊点很漂亮,凸起的部分是接地插针,与手柄座黄色地线的母座相连

板子背面有两个大电感和安规电容

这颗芯片应该是贴片可控硅芯片,棕色和蓝色粗线是220V输入,黄色花线是接地。
细黄线和红线是热电偶,两根高温线是发热芯供电。

板子正面是液晶屏和三颗按键,还有大黄豆和电感,以及一颗开关电源芯片。
受体积的影响是非隔离的方案。

开关电源芯片旁边有颗大电解滤波

安规附近三颗电感,两颗正面,一颗背面

单片机是新唐的,负责LCD显示和热电偶数据采集以及PID算法控制。
S4应该是姿态感应,休眠的关键。旁边还有颗5脚小芯片,大概是单运放芯片放大热电偶信号吧。

隐藏在输入线之间的是颗EL光耦,隔离控制的,良心

外壳材质还不错,模具没有毛刺,材质硬实耐高温。

黄花调温接地测试21欧姆

白光接地测试0.6欧姆

安泰信接地测试0.3欧姆

拆解小结:供电不是普通的阻容降压,而是开关降压,稳定性应该可以。

控制输出是光耦隔离,保护单片机,好评。
lcd引脚为金属,不是导电胶条或斑马线,可以的。
引线比较粗壮,接地良好,防静电。

使用心得:
通过与之前使用过的普通内热、外热和936焊台,白光T12和鲍鱼T12对比下来,感觉就是:
烙铁整体手感不错,小巧,比焊台方便,烙铁头热容够大,对付大焊点效果很好。小焊点则还是T12更胜任一些,而且换头也方便。

按键操作比较方便,开机迅速,内置休眠保护烙铁头。
虽然升温速率不如白光快,但是比黄花快,温度稳定性好。

期待改进之处:
供电若是能做成完全隔离供电效果肯定更佳,定制小体积隔离开关变压器可能会增加成本,不强求。
烙铁头与936不通用,可能是大功率烙铁芯比936的芯粗一点,加工专用转接套筒的路子被阻隔了。
可配的烙铁头只有3种,原配的B头对付一般的焊接够用了,C头和K头查了一下,二十多块钱一只邮费6块,耗材略微有点贵呀哈哈哈。

持续更新中~

第一次中奖做测评,内心除了激动,还有恐惧啊,
经验不足,若是测评得不到位,不够客观真实,则辜负了版主和厂家的信任,也对不起各位前来围观的坛友哈。
因为后面马上要休长假,所以只有昨天和今天(5-31号)两天的午休时间匆忙测评,不周之处请多包涵。
先赶在休假前的截止期之前把作业交了,后面再持续补充吧。

后续还会更新一些不同板子元件的焊接测试手感,
后面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我再更新哈。

网友A:
白光950D不错,用了3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光950D不错,用了3年多了,

950D在350度用的时候对付大焊点有些力不从心,400度好一些,但是头子又有点轻微氧化,现在375度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么多烙铁焊台存货,是个财主;来人呐,把我的大刀拿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么多烙铁焊台存货,是个财主;来人呐,把我的大刀拿上来 ...

佛曰善哉善哉,放下屠刀

网友C:
这东西难得出去用用,天天用不如焊台好,手柄轻才是王道,设计这东西就是鸡肋~

网友D:
这种结构注定了加热速度不如白光

网友E:
唉!木板不送偶,只有口水一下了

网友:
坐等拆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难得出去用用,天天用不如焊台好,手柄轻才是王道,设计这东西就是鸡肋~ ...

趁午休试用了一下,室温开机到恒温350的速度跟936焊台差不多,二十几秒,比白光慢了很多。但是对付大焊点真是热刀切黄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注定了加热速度不如白光

开机速度确实不如白光快,导热效率和头子的热容量都有影响,好在温度稳定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木板不送偶,只有口水一下了

我是第一次中奖啊,压力比较大

网友F:
恭喜中奖。
担凳仔,睇直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中奖。
担凳仔,睇直播了~

压力山大,硬着头皮更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速度确实不如白光快,导热效率和头子的热容量都有影响,好在温度稳定性不错。 ...

对啊, 导热速度确实受构造影响...
感觉跟936本质没啥不同感觉比白光加热快的也就是那种感应加热的了.

网友G:
这款应该和黄花的3927对比一下。
T12系列一直玩不大转,手上有好多的烙铁头,花钱最多,用得最少。
建议下回入个高频的玩玩。

网友H:
都玩过后再上高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应该和黄花的3927对比一下。
T12系列一直玩不大转,手上有好多的烙铁头,花钱最多,用得最少。
建议下 ...

前段时间还有个坛友开发高频烙铁,说是给我弄一套散件自己调试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玩过后再上高频试试

哈哈哈,作为业余玩家,其实手里的够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