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货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拆解

楼主(2019-05-30):
手里有一老货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现在都是智能表了,淘汰了,没什么用,拆开看看。
外观,挺大个的

盘面

拆掉防拆螺丝,打开上盖,其结构包括测量机构、补偿调整装置和辅助部件三大部分,测量机构主要由驱动元件、转动元件、制动元件和计度器等部件组成

计度器

齿轮

三个电压线圈

接线单子

网友:
原来是江西人。拆了寻思改个什么好呢?

网友:
啥都改不了,有一块强磁铁能拆出来上小河里吊硬币,其他都无用。

拆楼拆出来那些老式电表一堆堆的都进了废品站拆铜拆铝。

网友:
铜线的话,可以拆点飞线丝,和粗铜线等。计数器模块可以试试改成按键统计装置。圆盘切短转轴两头磨圆,可以当手捻陀螺。

网友:
三相的好像可以改成单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