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乐视充电器一充魅族手机就坏

楼主(2019-05-30):
在论坛买的EQ-2424BCN快充头,一直用在充三星S9没有如何问题,也支持快充8V1.6A,前几天老婆手机没电用我冲电器充了有10分钟,型号是魅族15,当时冲电正常的也有快充功能,下午我在充三星发现不能快充,手机显示需要7小时才能宠满,换线重新冲,反复几次还是一样没快充功能,用AT35检查发现输出只有5V0.46A充电,不管任何手机都只能5V0.46A充电了,这个充电器买了3个,又换一个一切正常了,干脆又把魅族15拿来试了哈,也正常可快充,在试三星,小米又没快充功能了,又只能5V0.46了,后来三星只有5V0.12A了,手机完全不认了,换原装又正常了,不敢在试魅族15了,为什么连着试坏两个了,魅族15用原装又正常,真是奇怪了,魅族15是QC4.0,EQ-2424BCN是辰阳产的,不知道有修复的可能没,现在连个普通的充电器都用不了,冲棒棒机还可以,用测试电阻它的电压和电流又是正常的!

网友A:
乐视充电器猜想~开始吧.
要不让乐视充电头搁置一段时间,放电放干净再试试呢.握手芯片记忆了充电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视充电器猜想~开始吧.
要不让乐视充电头搁置一段时间,放电放干净再试试呢.握手芯片记忆了充电状态么? ...

谢谢,一个星期了,今天试了哈,还是一样的,准备开拆,但拆开又不知道哪里坏了,扔了又感觉可惜了!

网友B:
电压电流表给个?关键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个星期了,今天试了哈,还是一样的,准备开拆,但拆开又不知道哪里坏了,扔了又感觉可惜了! ...

google搜索"魅族15  乐视充电头" 无相关消息.
乐视是qc3.0, 魅族是mCharge使用的是MTK的快充, 这是两个阵营. 不知道有啥冲突.
消息来自这里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23830.html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充电头充的小米八,魅族就没有,可能魅族有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一个星期了,今天试了哈,还是一样的,准备开拆,但拆开又不知道哪里 ...

魅族15是高通660的处理器,也一个是高通方案吧

网友:
没别的  快充握手芯片坏了
我有一个 也是不小心触发快充后 数据线碰到输出 结果充电头只能输出5V了

网友D:
魅族15使用的是联发科PE快充协议,原装充电头(型号UP1220S)并不支持QC、USB PD快充协议。
消息来自这里http://www.techweb.com.cn/playerbuy/2018-04-24/2658146.s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魅族15使用的是联发科PE快充协议,原装充电头(型号UP1220S)并不支持QC、USB PD快充协议。
消息来自这里http ...

魅族15是660,不可能支持mtk的快充,应该是qc3.0

网友:
我是觉得 乐视 数据线 最好用

网友F:
魅族15是mtk协议。。  你需要开壳看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表给个?关键词

现在两个充电器都是只能5V0.46A充电,不管任何品牌手机都是一样的电流,但用测试电阻可以有1A和2A的输出,我想拆开把握手IC拆掉,不知道可以不,当成普通充电器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魅族15是mtk协议。。  你需要开壳看充电器了

现在两个充电器都是只能5V0.46A充电,不管任何品牌手机都是一样的电流,但用测试电阻可以有1A和2A的输出,我想拆开把握手IC拆掉,不知道可以不,当成普通充电器来用

网友:
我也买了3个这个充电器,360小米都可以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魅族15是660,不可能支持mtk的快充,应该是qc3.0

不好意思,魅族不管使用的是什么芯片,目前的手机全部采用的MTK的快充协议,包括最新的魅族16 16s,你可以查询一下。

网友:
再买一片QC触发器试试,我MTK的N4s手机,有两三次用QC触发器调9V和12V等弄成功过快充,后来担心电池很快充气没弄任何快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魅族15是660,不可能支持mtk的快充,应该是qc3.0

不要那么绝对 还不可能? 我16p 也是高通  但就是mtk pe2.0协议啊  乐视头 能达23瓦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那么绝对 还不可能? 我16p 也是高通  但就是mtk pe2.0协议啊  乐视头 能达23瓦多 ...

好好去看看qc3.0和qc4.0区别,没有厂家会莫名其妙的增加成本支持一个没有必要的功能,能兼容只能说充电头快充芯片有这个标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