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获取天翼网关telecomadmin密码方法

楼主(2019-05-30):
以前安装以后都会把这个密码告诉我,这次新安装的宽带师傅按好直接就走了,打电话问他要,他说没有权限,可是以前都给我了呀
然后就自己百度查怎么找这个密码,按照网上找的做也没效果,我想用telecomadmin设置个白名单,但是useradmin这个登录可以操作的内容不能做到这个

网友A:
首先得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猫,

说明书上型号写的是TEWA-708E/TEWA-708G

网友B: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8080,登录用户名密码是TEWA-700G光猫背面铭牌上用户名和密码

1、使用迅雷下载 http://192.168.1.1/backupsettings.conf

                http://192.168.1.1:8080/dumpmdmd.conf
2、记事本打开backupsettings.conf,查找telecomadmin,在附近找超级密码
记事本打开dumpmdmd.conf,查找Password,在两个Password之间的由数字和字母大小写组合的就是超级管理员密码再上一行的telecomaadmin就是超级管理员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8080,登录用户名密码是TEWA-700G光猫背面铭牌上用户名和密码2 F$ r ...

按照步骤下载成功,但用记事本打开以后是乱码
各种方块、字母和我没见过的汉字。

网友:
乱码是加密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步骤下载成功,但用记事本打开以后是乱码
各种方块、字母和我没见过的汉字。 ...

附近是按步骤下载的文档,打开以后全是乱码

楼主:
附件是下载的文档,打开以后全是乱码,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C:
下载积分: M币 -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积分: M币 -20

这种乱码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