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适配器每次加电有类似“啪”的打火声,这次终于烧了

楼主(2019-05-30):
这个适配器每次加电有类似“啪”的打火声,这次终于烧了,拆开看看是否还能修复?
看痕迹貌似是开关管脚打火啊,周边的器件也遭殃了……
现在无输出,请大家提供修复的思路!

网友:
看上去像虚焊

网友:
加电时电流过大,设计问题吧

网友A:
估计击穿开关管后那四个1R??的废了,然后U2废了。
建议整个扔了,如果手里有零件并且有时间并且要试试提高能力,至少换了这三样再串灯泡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击穿开关管后那四个1R??的废了,然后U2废了。
建议整个扔了,如果手里有零件并且有时间并且要试试提 ...

哦,那就拆件用了不修了

网友:
这玩意没修复的价值了。

网友:
8278方案  很好修的 ~~

网友:
啪啪的多了不好

网友:
应该是开关管坏了,还要检查一下开关管源极接地电阻,8脚PWM电源芯片,保险管。

网友B:
我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也是,插上电源就在插头的地方打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也是,插上电源就在插头的地方打火

所以我就先插上插头,然后再开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就先插上插头,然后再开开关。

也会啪啪啪

网友:
这个不清楚了,主要是心里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就先插上插头,然后再开开关。

我就是不带负载它也啪啪

网友:
没有修复的价值了,除非你做电源行业

网友:
没有点功夫还真不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就先插上插头,然后再开开关。

你这样更容易烧坏开关,特别是那种按压式的开关,还是让插头打火吧。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一修,没配件的话可以先放着,留着拆件用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更容易烧坏开关,特别是那种按压式的开关,还是让插头打火吧。

开关坏了好换,电源坏了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坏了好换,电源坏了不好修吧。

插头啪啪和开关啪啪还不是一样的?就是烧插头片或开关的问题而已,我猜开关容易烧一点,如果改空开就好多了,至少有灭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