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106表头加了个恒流源测毫欧电阻,如何实现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9-05-30):
一个7106万用表表头,加了一个运放做的恒流源,用来测量毫欧级电阻,7106和恒流源都是各自单独9V供电,有什么办法实现二者共用一个供电电源吗?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统一一个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统一一个电源呢

你想的太简单了,直接用一个电源,就相当于用万用表表笔直接测量万用表自身电路了!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的太简单了,直接用一个电源,就相当于用万用表表笔直接测量万用表自身电路了!肯定是不行的! ...

怎么会呢,你电路什么结构啊,画个框图看看

楼主:
大致画一个假如直接共用一个电源的示意图,这显然行不通,IN-会和com端相连,这个电路测量时的电位就乱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画一个假如直接共用一个电源的示意图,这显然行不通,IN-会和com端相连,这个电路测量时的电位就乱套了 ...

你做个变压器式的变压电路吧,9v给恒流源供电,同时驱动变压器输出一个电压,稳压后给表用,好在你这表液晶的,耗电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做个变压器式的变压电路吧,9v给恒流源供电,同时驱动变压器输出一个电压,稳压后给表用,好在你这表液 ...

直流什么变压器?

网友:
怎么就不读7106手册呢
This  pin  is  included  primarily  to  set the  common  mode  voltage for  battery  operation (ICL7106)  or  for any system  where the  input signals are floating  with  respect to  the  power  supply.  The COMMON  pin  sets a  voltage that is  approximately 2.8V  more negative  than the  positive  supply.  This  is  selected to  give  a minimum  end-of-life  battery  voltage of  about  6V.  However, analog COMMON has some  of  the  attributes of a  reference voltage.  When  the total  supply  voltage is large enough to  cause the  zener  to  regulate (>7V), the COMMON  voltage  will  have  a  low voltage  coefficient (0.001%/V), low  output impedance  (15Ω), and a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ypically less than 80ppm/×°C.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n  chip  reference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however.  With the  ICL7107, the internal heating which results  from the LED drivers can cause some  degradation in performance. Due to  their higher thermal resistance,  plastic  parts  are poorer in  this respect than ceramic. The combination of referenc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C), internal  chip  dissipation, and package thermal resistance  can increase noise near full scale from 25µV to 80µVP-P. Also the linearity in going from  a high dissipation count such  as  1000 (20  segments  on)  to  a low dissipation count such  as 1111(8  segments  on)  can suffer by  a count or more.  Devices with a positive  TC  reference  may  require  several counts to  pull out  of  an over-range condition. This  is  because over-range is a low dissipation mode, with the three least significant digits blanked. Similarly,  units with a  negative  TC  may cycle between overrange and a non-overrange count as the  die alternately heats  and cools. All these problems  are of course eliminated  if an external reference is used. The ICL7106,  with its  negligible  dissipation, suffers from  none of these  problems. In  either  case, an  external  reference  can  easily be  added,  as shown in  Figure 4 . Analog COMMON  is  also used as the  input low return during auto-zero  and deintegrate. If IN  LO  is different  from  analog COMMON, a  common  mode voltage exists  in  the  system  and  is taken care of  by  the excellent CMRR  of  the converter.  However,  in some  applications IN LO  will be  set at  a fixed known voltage (power supply common  for instance).  In  this application,  analog COMMON should be tied  to  the same  point, thus removing  the common mode  voltage from the  converter.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the  reference  voltage.  If  reference  can  be  conveniently  tied  to analog COMMON, it  should be  since this  removes the common mode voltage  from  the reference system. Within the lC, analog  COMMON is  tied to  an N-Channel  FET  that can  sink approximately 30mA  of  current  to  hold  the voltage 2.8V below  the  positive  supply  (when a  load is  trying  to  pull  the common  line positive). However,  there is only  10µA  of  source current, so  COMMON  may  easily  be tied  to  a  more  negative voltage thus overriding the  internal refer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什么变压器?

你搞个dc-dc变换啊,用初级次级隔离的变压器式的方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画一个假如直接共用一个电源的示意图,这显然行不通,IN-会和com端相连,这个电路测量时的电位就乱套了 ...

读上面手册,in-在azo才会内部连common

楼主:
按照别人的提醒,7106的IN输入要求比V+低,比V-高,我把IN-和com端断开,然后,在RX和V+之间串接电阻,这样就使得RX两端电位达到了比V+低,比V-高,试了一下,可以实现单电源供电了!(IN-必须和com断开,不然com端的电位直接干扰了整个电路的电位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别人的提醒,7106的IN输入要求比V+低,比V-高,我把IN-和com端断开,然后,在RX和V+之间串接电阻,这样 ...

现在能实现单电源供电,但不完美,测量2毫欧以下的电阻经常显示000。 2毫欧以上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