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共田小风扇如何改低转速?

楼主(2019-05-30):
儿子拿去学校用,最低档都觉得声音有点大,如何改低转速

这东西采用的升压方案,
1档5v,2档7v,3档9v。
改473和334电阻有效么?

网友:
风扇直接连电池?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看看原来的档位切换是怎么实现的,比如如果是电阻限流就可以把电阻加大

网友:
这还不简单  ,你在小电机线路上并联个电阻啊、降压二极管啊、铅条都可以  喜欢哪个来哪个

网友:
改变电机的转数要改变电机的工作电压故应改变电路中的电阻值

网友:
串联电阻限流

网友:
音有点大,如何改低转速

网友:
一般是直接加电容解决的,可以试试

网友:
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如果是升压方案,而且473和334两个电阻是采样电阻的话,直接改电阻试试。
如果是pwm的话,就要考虑在电机上面串电阻了。

网友:
电感换小点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一个风力小的风扇

网友:
在电机串一个in4007就降低0.7V左右,一个不够可以再串一个,反正这玩意就是靠电压控制转速的

网友:
在1档的输出的地方串联二极管,一个二极管可以降压0.7v,根据情况可以多个串联降压减少噪音!和楼上的思路一致!

网友:
可以串电阻解决

网友:
应该是那两个电阻反馈的

网友:
电机串联二极管,简单粗暴见效快。。。。

网友:
那俩电阻看下是否一个接地一个通到电机正极 是的话就无误了

网友(2020-07-21):
只能够串电阻解决

网友(2020-09-13):
电机串联二极管,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