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TP-link 360°监控TL-ipc55A

楼主(2019-05-30):
基本参数
  • 传感器类型:1/2.7英寸CMOS
  • 最小照度:0. 1Lux@F2.1(彩色模式); 0.1Lux@F2.1(黑白模式); 0Lux(红外灯开启)
  • 快门:1/25秒至1/500秒; 可手动或自动调节
  • 日夜转换模式:ICR红外滤片式
  • 数字降噪:3D降噪
  • 增益控制:自动
  • 白平衡:自动
  • 背光补偿:支持

            视频编码标准
  • 编码标准:H.265/H.264
  • 编码码率:64Kbps~2Mbps

            焦距
  • 1.1mm

            镜头参数
  • 变焦类型:定焦
  • 光圈控制:固定

            视频参数
  • 最大图像尺寸:1726×1726
  • 主码流:1726×1726
  • 子码流:640×640
  • 视频码率:H.265/H.264码率可调
  • 图像设置:饱和度、亮度、对比度、锐度等可调
  • 感兴趣区域(ROI):支持

接口
  • Wi-Fi速率:2.4GHz 150Mbps
  • Micro SD卡接口:支持

            网络功能
  • Wi-Fi速率:2.4GHz 150Mbps
  • 智能报警:移动侦测,视频遮挡
  • 支持协议:TCP/IP,ICMP,HTTP,DHCP,DNS,DDNS,RTP,RTSP,RTCP,PPPoE,NTP,UPnP,802.11n,802.11g,802.11b

            常规参数
  • 工作温度和湿度:工作温度:-10℃~40℃, 湿度小于95%(无凝结)
  • 电源:DC9V
  • 功耗:5.4W MAX
  • 尺寸:90mm×90mm×30mm
  • 重量:200g

心痒痒拆拆 很好拆没有易碎贴
原件照得很清晰为了大家以后出现要维修的情况做参考。

联咏科技  的行车记录仪芯片 排名第3  基本是数一数二的在监控这块用得也多。

NT9851x系列產品為Novatek在2018年全新推出的新一代專業IP camera 整體解決方案。
內置雙核MIPS32 24KEc CPU 640MHz,專業圖形處理DSP,兩路sensor 輸入,ISP(3A/WDR/sHDR),支持H.264/H.265編碼、JPEG 編碼,內置音頻編/解碼,集成網口PHY,支持USB 2.0 Host/Device、RTC、SDIO 3.0,以及內置DDR3L SDRAM(512Mb/1G Mb), 視頻編碼能力2M/30FPS~6M/20FPS(按照系列型號區分編碼能力)。

Key Feature
        1、支持多碼流。
        2、支持SPI Nand Flash、SPI Nor Flash以及eMMC,同時支持從SPI Nand / Nor flash, eMMC 啟動。
        3、支持多種sensor HDR模式,例如SONY 的DOL Mode以及OV 的staggered mode。
        4、豐富的sensor 輸入接口。支持BT.656/BT.1120、MIPI、HiSPI、Sub-LVDS、並口輸入。
        5、內部集成音頻16bit ADC/DAC,支持AAC,G.711,G.726編碼。
        6、支持RGBIR 4x4。
        7、內置100M 乙太網口PHY。
        8、豐富的外設接口。
        9、內置圖形處理DSP,可實現諸多智能算法。

框圖如下

應用框圖

智能模塊
        Novatek 基於計算機視覺開發的自主智慧財產權算法。使用晶片硬體ISP配合專業圖形處理DSP實現。
        FDT(Face Detection & Tracking)人臉檢測追蹤
        輸入圖像: 1280×720
        處理性能:
                可最多檢測36張人臉,在5米範圍內可有效檢出,檢測速度每秒10幀左右。
        輸出結果:
                以(x,y,w,h)輸出人臉位置以及大小尺寸,以及輸出人臉ID。可直接在1920×1080原始圖像中提取人臉圖像。
                輸出人臉清晰度、亮度、評分值。
                輸出人臉角度。
                最大可支持輸出68個landmark點坐標位置
                可直接在人臉上描框

        PDT(People Detection & Tracking) 人形檢測追蹤
        輸入圖像:640×360
        處理性能:
                最多支持10人檢出,最遠可檢測範圍14米,每秒檢出4幀左右。
        輸出結果:
                以(x,y,w,h)輸出人形位置以及大小尺寸。可直接在1920×1080原始圖像中提取人形圖像。

應用場景
        消費類IPCAM 卡片機、搖頭機。
        專業安防低成本槍機、海螺機。

方案優勢
        NT9851x擁有一流的ISP 圖形效果,可同時支持兩路攝像頭接入。能夠達到H.265 , 最高2M 20fps 編碼。
        硬體上高度集成DDR 以及網口PHY,在整個BOM 成本上有非常競爭力。
        同時有FDT 和PDT 智能算法模塊,結合這兩個算法模塊搭配後端雲平台或者NVR 可以實現人臉識別、人形偵測報警、邊界報警等功能。可以快速實現AI產品落地。

看样子资产人脸识别,还有这个芯片支持有线网络连接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把线接出来。

25q64cs1g      8M闪存芯片

还有一个螃蟹的 wifi 芯片 RTL8188FTV超低功耗USB无线智能wifi模块

realteck8188系列的wifi模块,是目前市场上的主流芯片方案,很多的机顶盒,ipc,运动DV,车载,电视,OTT等等产品,都是采用这个系列

8188又分为RTL8188EUS何 RTL8188ETV,很多wifi模块就是基于这两款芯片,加上外围电路设计而成。今天重点给大家接受RTL8188EUS的wifi模块。
对于WiFi模块的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1、通信接口:USB或SDIO及PCIE;
2、供电方式:3V3是比较常用,也有5V供电;
3、天线的处理:有PCB板载;通过I-pex座子外接;结合主板自行设计;
4、模块的具体尺寸,方便实际的集成;
5、工作的频段:ISM2.4G、ISM5.8G、BT的版本和wifi的带宽;
6、平台的兼容性,一些主控MCU会有固定的wifi芯片参考型号;
7、软件平台:基本是linux和安卓,只是不同的内核版本;也有一些需要wince或windows的;
8、模块芯片厂家:主流还是Realtek/MTK/Atheros/博通以及一些国内的RDA/BK等;基本热销的以下型号:
USB接口2.4G 1T1R:RTL8188CUS/RTL8188CTV/RTL8188EUS/RTL8188ETV/RTL8188FTV/AR9271系列;
USB接口2.4G 2T2R:RTL8192CU/RTL8192EU/AR1021G等;
USB接口双频:RT5572N/RTL8192DU/AR1021X/MT7632U/MT7662U等;
SDIO接口:AR6302/RTL8189ES/RTL8189ETV/RTL8189FTV/MT5931等;
蓝牙WiFi二合一模块:RTL8723BS/RTL8723AS/RTL8723VAU/RTL8723BU等

RL-SM02BD-8723BS是一款应用RTL8723BS开发设计的高性能SDIO接口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可以理解为是RL-SM02B-8723AS的一款升级产品,可以兼容替代正基的AP6210使用。
尺寸:12*12;
封装形式:LGA-44;
WiFi连接方式:SDIO/GSPI接口,速率高达150Mbps;

所以以后监控坏了,还可以把这个模块改成 USB 接口的

MX6208监控用驱动芯片IC 电源管理芯片

spk旁边的是很小的功放ic
丝印

A1A
BND

拆开板子上仅有的螺丝看见了cmos

镜头

黄色的是电池断电时维持时钟运行的这个机器可以不许要网络的情况上 直接和手机连接所以需要一个电池保证断电后来电时时间不会恢复到出厂设置。

总体来说做工还是不错的。

相关阅读:TP-LINK无线摄像头IPC55A改成POE有线摄像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944-1-1.html

网友A:
这个全景监控效果怎样,会不会畸变很大,有效果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景监控效果怎样,会不会畸变很大,有效果图吗?

360°的随便哪家肯定有畸变。效果说的是500w 回去对比一下。价格买成209包邮。感觉还可以。

实际对比了一下与米家 1080p的效果区别有一点点这个效果好那么一点点。关键是支持h.265 很省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景监控效果怎样,会不会畸变很大,有效果图吗?

全景的话,好像是一个圆形的小像场鱼眼镜头,没有覆盖整个感光片。对角线鱼眼镜头,虽然能覆盖整个感光片,但是不算全景。

网友B:
这个不错,装在家里顶棚角落可以监视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装在家里顶棚角落可以监视孩子

可视范围确实很大一个机器至少顶2个到3个机器。

网友C:
带夜视功能的吧。

网友:
感谢分享。属于普联跟海康大华之类的交叉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夜视功能的吧。

红外夜视 4颗红外灯

网友D:
海康萤石C6P 为啥比这个贵那么多

网友:
传感器类型:1/2.7英寸CMOS
最小照度:0. 1Lux@F2.1(彩色模式); 0.1Lux@F2.1(黑白模式); 0Lux(红外灯开启)

快门:1/25秒至1/500秒; 可手动或自动调节

https://www.tp-link.com.cn/product_1309.html
============================

基础        型号        CS-C6P-7A3WFR
参数        300 万1/2.8" CMOS互联网全景摄像机
摄像机        传感器类型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最小照度        0.01Lux @(F2.2,AGC ON) ,0 Lux with IR

快门        快门自适应
镜头        1.2mm@ F2.2, 水平视场角:180°,对角180°
镜头接口类型        M12
日夜转换模式        ICR红外滤片式
数字降噪        3D数字降噪
宽动态范围        逐行宽动态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4
H.264编码类型        Main Profile
视频压缩码率        高清、均衡和流畅三档,码率自适应
图像        最大图像尺寸        1344 × 1344  支持双码流
帧率        50Hz:15 fps (1344 × 1344) 60Hz: 15fps (1344 × 1344)
图像设置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通过萤石工作室客户端调节设置)
背光补偿        支持
配置        存储功能        支持Micro SD卡(最大支持128G)
智能报警        智能移动侦测
一键配置        Smart Config(Wi-Fi一键配置)
支持协议        萤石云私有协议
接口协议        萤石云私有协议
通用功能        防闪烁,双码流,心跳,密码保护,水印
无线参数        无线标准        IEEE802.11a/b/g/n/ac
频率范围        2.412 ~ 2.462 GHz / 5.15 ~ 5.35 GHz / 5.725 ~ 5.825 GHz
信道带宽        支持20/40/80MHz
安全        WEP, WPA/WPA2, WPA-PSK/WPA2-PSK
一般规范        工作温度和湿度        -10℃~45℃,湿度小于95%(无凝结)
电源供应        DC 5V±5%
功耗        8W MAX
红外照射距离        7.5米
尺寸(mm)        70×70×70.6
重量        222g

https://www.ys7.com/item/2428.html

网友:
想搞个全景的做监控,但是现在手里有个tp的ipc10a,画质感觉挺差的,对tp没信心了

网友E(2019-08-27):
9V的DC电源,真心不方便,12V或者5V的多好,非要搞个非主流

网友F:
左上角那个ETH就是网线口,但要弄清楚线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康萤石C6P 为啥比这个贵那么多

因为人家是铁壳子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F:
左上角那个ETH就是网线口,但要弄清楚线序

应该是网口无疑  但是主板上没见到网变

网友G(2020-12-07):
你好,打扰了,请问,我的摄像头也是这个,但是升级固件时断网了,现在重启不了,客服说保护了,需要返厂,但是我的保修卡没了,所在城市也没有维修点。所以想自己刷固件,请问是接到ETH这个插口上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打扰了,请问,我的摄像头也是这个,但是升级固件时断网了,现在重启不了,客服说保护了,需要返厂, ...

没有卡刷能力吗,好多机器有手动卡刷,网刷失败变砖,直接给你一个包,卡刷上机恢复。

可以问问客服。

网友:
我有一个摄头用的是RTL8189FTV,不联网了。    路由能看到它,理由表里也分配到了IP,就是连不上。直接换这个8188芯片,能解决吗?

网友(2021-10-06):
引用 网友E:
9V的DC电源,真心不方便,12V或者5V的多好,非要搞个非主流

实测支持12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