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翻新修复一台老爷车模型,让老爷车重焕生机

楼主(2019-05-30):
买了一台老爷车模型的残车,很便宜,放了好久,最近想办法开始修复。
先看看这台车的现状:

右轮胎断了

方向盘断了,左侧倒车镜缺失

前轮转向机构断裂

轮胎本身问题不大,粘上就好

转向机构的轴全都断了,相对麻烦

next

楼主:
第一步先拆车,相对比较容易,彻底拆散

发动机做工比较精致

驾驶室里损毁比较严重,方向盘的轴断成几节,门轴也断了

门轴不知道是什么金属,拆下来就全都碎了

好在另一侧的还是完好的

next

楼主:
方向盘的轴不知道是什么塑料做的,一碰就碎,还不吃胶,用胶勉强可以对付出个形状,但是还是一碰就碎

勉强翻了个模,做出来的东西难看还不好用

用铜丝和尼龙棒做了一个,感觉好多了

安装上看看,可以直接拨动车底盘上的转向机构

next

网友A:
V12缸发动机,化油器在哪没看到

楼主:
给门轴翻模

装上看看

刷层油漆让门轴不那么难看

上车床

安装上效果还可以。方向盘支架也是裂的,同样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塑料,不怎么吃胶,粘接面积小又受力,很容易断开

用铜做了个框用AB胶粘住了

方向盘是齐根断的,用铜做了个轴好和方向盘轴连接上

都装好了效果不多

铜制倒车镜,用二极管的管脚做镜腿

铜制转向机构的轴,修复断裂部分

左侧受损比较严重部分修复后的效果还不错

整车造型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2缸发动机,化油器在哪没看到

发动机上方的哪个大圆盘应该就是化油器吧

网友:
这哪是修理,这是改装!超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动机上方的哪个大圆盘应该就是化油器吧

那个是进气滤芯,拆开滤芯看看有没有化油器隐藏在里面

网友:
更是一种怀念

网友:
改装成会动的吧!汽车人变身!

网友:
手艺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B:
翻模那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铅锌合金吧?老化了就粉了

网友:
可能用的再生塑料极易老化碎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进气滤芯,拆开滤芯看看有没有化油器隐藏在里面

嗯,可能真是一体的。不过这个车模没细致到空气滤也能拆开看看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模那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淘宝上买的翻模套装。最终用的是光敏滴胶的成品,树脂的不够结实,普通滴胶太慢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图片拍得不错。

网友:
楼主的这个车模的原型是 林肯和风↓,车牌上那个1939年就是它处在的那个年代

不知道楼主淘得的这车模比例是不是1:18的,感觉并不小,内饰做的还可以,方向盘的纹理都有,连植绒的地毯都做了,
就是漆面就是颜色、涂装不好看,水色倒是不错
那个门转轴的材料其实是锌合金的,以前的这类车模都有这种问题,保存的地方不好,内部就变脆了
现在的车模有的是树脂的,有的还是锌合金,但是改良了合金的比例成份,虽然没以前那么有份量,也不如以前的耐磨,但这种情况会更少碰到一些

网友:
话说我也有些车模,但都是近代的车型,
唯一一台老爷车,1967年款的谢尔比GT 500的车模还被我收起来了,
(就是尼姑克拉斯凯奇在《急速60秒》里驾驶的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