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态轴承马达为何不能上风扇叶?

楼主(2019-05-30):
硬盘的液态轴承无刷电机,接电可正常转动,加打磨盘都是正常转,但一加风扇叶就不行了,转一下就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滚珠轴承的硬盘电机一切正常。

网友A:
工作不一样,你还是用原来的驱动板么,用风扇页转速达不到那么高

网友B:
动平衡条件达不到吧,检测到轴心晃动就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不一样,你还是用原来的驱动板么,用风扇页转速达不到那么高

嗯,我就一块无刷电机驱动板。转速这个我也是慢慢开的,不是一下子就转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条件达不到吧,检测到轴心晃动就停了吧

这个不清楚,有解决办法不?

网友:
扭力过大就自动保护了。

网友:
加扇叶达不到设计转速就等于堵转,电流大了就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有解决办法不?

试试玩具风扇等小的两三扇叶,应该能转起来。大的扇叶达不到转速后停止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玩具风扇等小的两三扇叶,应该能转起来。大的扇叶达不到转速后停止保护。 ...

其实我试的那种桨叶都是小的,无人机用的。不大

网友:
反转下试试,是不是因为轴承结构的原因,导致扇叶产生的推力增加了轴承的摩擦力而堵转

网友:
轴向压力增加,导致阻力过大

网友:
是不是不平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