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改锂电后200M欧姆档和二极管档不正常。

楼主(2019-05-30):
胜利890D万用表改锂电后,20M欧档显示6M欧左右而不是0L的字样,短接表白能显示器0.000,同时二极管档显示1.576V的样子,短接表笔能显示0.000,
就是改变了电池低电压取样的那两个电阻值,复原还是不行,牛屎芯片,是芯片坏了吗?

已经修好了

一开始拆了一个丝印L6的三极管,换了丝印J3的上去,换下来的用公司带回来的VC890C+的二极管档测了下,不管怎么都测不通,索性两个管子都换了,
换了就好了,用修好的表测了下靠近hold键那个是好的,但是用公司的VC890C+测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估计表有问题。

网友A:
保护三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B:
胜利vc890系列主板问题(应该)是一样的。先说说我这表的问题。
故障1:凤鸣档有时候灵有时候阻值很大有时候没用。
故障2:电阻20k档在不接任何电阻的时候表还是显示6.几K,别的电阻档用不了。
故障3:电容档测电容一直在变化小数点。
一开始这表坏了,送厂里修,拿来后电容档用不了,反正量的少没事,就再买了一个电容表。现在电阻档和凤鸣档都坏了,就只能买新表了。后来买了一个优利德ut58D的表。
今天没事想修修这个胜利表,在网上找了个百度贴吧的贴一,里面的问题基本都是电阻档坏,看来这是个通病,贴子里说直接换q1  q2的贴片管子就行了,我在板子上找到了,型号是9013,这个表上的三极管型号全是9013的,而且板子上所有电子原件都标了型号和阻止等。
帖子里有人用贴片换好了,有人也用插件9013换好了。
后来我全换好了,还真的行,而且还把我这凤鸣档和电容档也修好了。
特意发这贴,希望大家这款表坏了别扔,修修还能用。所谓缝缝补补又三年啊

老站也有换三极管的
头几天在公司的仓库找到一块万用表,胜利的VC890D,打扫一下卫生,看上去还可以。找东西试一试表怎么样,结果电压和电流的档位都正常,电阻、二极管和电容不正常,表现为电容档一直在跳数子,电阻的高阻值档不能显示OL,而是显示5.10K,就放到一边去了。
今天闲来无事,就又把这块万用表拿出来了,在网上查了一下,大神说是表的的空载电压不对,里面的三极管有坏的,于是就拆开试着修理了一下。维修时忘记拍照了,这是修好以后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站也有换三极管的

真的有相关的坛友帖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三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谢谢,拆开换了试试。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D:
应该与电源无关,楼上说的查保护电路是正解

网友E:
电阻档量高压造成的,一般是保护三极管损坏的比较多,一般电压档正常的话,说明主控芯片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就是标记9013的丝印L6的三极管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与电源无关,楼上说的查保护电路是正解

估计是烙铁感应电压损坏了9013三极管,或者是带电上表的拨盘时烧了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档量高压造成的,一般是保护三极管损坏的比较多,一般电压档正常的话,说明主控芯片没坏 ...

有可能是换号锂电时电阻档量了9V电池,这个真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换号锂电时电阻档量了9V电池,这个真有可能。

万用表自己量自己电源的电压?要是7106的主控,7106会挂掉的。电阻档接到9V上不会坏掉吧

网友(2020-03-03):
我的万用表和楼主的一样的现象!结果换了三极管真的就好了啊!感谢楼主啊!!我手头有插件的9013,想想还是看看有替换的吗?网上查了下可以用8050换刚好有8050贴片的!换上之后完美了啊!

网友(2021-09-12):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自己量自己电源的电压?要是7106的主控,7106会挂掉的。电阻档接到9V上不会坏掉吧 ...

我改锂电后用来测了下自己9v电压就不正常了,是不是主控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