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级调速、机械双速、扭力环、自锁夹头,小神器宝工7.2v版“威克士253.1”

楼主(2019-05-30):
拧小螺丝的扭力起子机不少,但3.6v~7.2v这个区间的机器,同时具备无级调速、机械双速、扭力环、自锁夹头的实在不多,个人握不习惯直柄变形的(我有牧田021和得伟680),枪型比较热门的4v机威克士253.1已经炒成天价,松下7420本就是天价(感觉有刷7.2v千元不贵的无视这句)。
3.6v和7.2v机器我也好多了,平时用最多的就是这台宝工7.2,具备扭力调节、自锁夹头、机械双速,遗憾的是不能无级调速,一直想改,某宝找了很久调速开关,结果都是三个字:放不下!不是和电机冲突就是和螺丝柱冲突,最后发现手柄内部厚度刚好够放253.1的主控,闲鱼收了几个全新的,琢磨了一阵子,最近才得空动手,已经改造完成,用户体验很好
下面说下方法:
首先是腾地方,机壳内部很紧凑,253.1保护板必须竖放,只能换小电池,于是到某宝找到了hibatt有18350动力型,标称1300mah,放电30A,很多朋友包括我起初都有质疑,咨询卖家,承诺至少1100mah容量25A放电能力随便测,卖家晒得也有容量测试1100+的图,到手一测内阻20毫欧,说明大电流放电能力还可以,也只能用它别无选择,就没再测试电池。拆除原来的两颗18650也是1300mah,看电池品牌也就知道这谁家代工的了。
然后比划保护板的位置,要对上正反转拨片和调速开关,就要倾斜摆放,保护板要抵着开关弹簧受力,内部不能无脑掏空,后面会很麻烦,因此标记好保留的部分,拿出宝工小电磨切除掏空,并在机壳两侧磨一个浅凹槽,用来卡住253.1的主控板。
253.1是4v的外置电池,这里只用它的磁力调速功能,充电和保护功能还要用原来的板子,空间也够放,焊接好电池和两个板子,做好隔离。
开关就比较麻烦了,无脑乱塞是肯定不行的,要做几个配件:1.主控板上的弹簧底座。2.正反转拨片和开关的联动件。3.调速磁铁的延长件。4.导通开关的连接件。
图中我已经标出,我是打印的,当然没条件打印,找适合形状的材料用胶水也能搞定。
最后要调节一下弹簧长度适合自己的手感,开关导电片调整到刚好的位置,就完工了。
另外,原装的380电机很一般,机器额定是200/400转,这要无级调速也是白折腾,我买了几个7v下2万3万4万转的暴力电机,哪个合适用哪个。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原本4v主控在7.2v下工作靠谱吗?已经装机了,没拍管子,我说够用!
估计还会有人问成本,宝工起子活动价不到百元;253.1主控不知倒了几次手到我手里,一个二十,没办法贵也得买;18350一颗18元两颗36元,感觉贵可以买700mah 12A的只要8块,勤充电就是了;380电机万宝至德昌2~5块一个。最终成本就是一百多,值不值就见仁见智了,折腾呗~

网友A:
这个漂亮啊!小神器

网友B:
我去 大佬我也有宝宝0721,也想改无极调速  还没找到方法呢
  大佬成功了出一个步骤好吗?

网友C:
换个无极调速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
这些小东西都干不了重活,

网友D:
这个本身就是无极调速吧?就是价格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漂亮啊!小神器

确实很漂亮,我也很喜欢,所以才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 大佬我也有宝宝0721,也想改无极调速  还没找到方法呢
  大佬成功了出一个步骤好吗?   ...

改造好了,方案早就想成熟了,发帖时候没完工,现在完工已经补图和流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无极调速开关就搞定了

想起来就如同您说得这么简单,实际上,最小的一体开关也塞不下,我一箱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身就是无极调速吧?就是价格太贵了

本身不是无级调速,活动时候价格还可以的。

网友E:
无极调速是方便,可电池容量是硬伤!

网友F:
功能完美了,但改造工程量巨大,是否值得折腾只能自己权衡了。
不过,能拥有一个趁手的工具还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极调速是方便,可电池容量是硬伤!

原本是1300mah,换的体积小一般也是1300mah,硬伤是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能完美了,但改造工程量巨大,是否值得折腾只能自己权衡了。
不过,能拥有一个趁手的工具还是非常开心的 ...

同类产品太少了,无级调速还是方便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造好了,方案早就想成熟了,发帖时候没完工,现在完工已经补图和流程了。 ...

宝工0721我拆了一个宜家费克沙的无极开关,改造中,已经一半了吧。
我工匠4V也想这样改,用253.1的主控    请问下老哥哪里还有253.1的主控?

网友C:
我有松下7.2伏ez t168,也挺好用的。无级调速自锁夹头。扭力调解。感觉这个双速用途也不大。

网友:
动手能力差的我也只能玩玩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工0721我拆了一个宜家费克沙的无极开关,改造中,已经一半了吧。
我工匠4V也想这样改,用253.1的主控   ...

没有多的了 现在比较稀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松下7.2伏ez t168,也挺好用的。无级调速自锁夹头。扭力调解。感觉这个双速用途也不大。 ...

还是有意义的,最大扭矩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