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二手机配置求助] 求坛子里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个二手机值多少钱

楼主(2019-05-30):
闲鱼看到个人出的二手机,组装的,想买来给家里老人上上网,看看电视剧。原来家里也有一台,但是特别老了,开机就呼呼地响。。。
因为很久不研究电脑硬件了,所以请各位坛里大神指点指点,这个硬件咋样,撑个2-3年有没有问题,主机(不买显示器)大概值多少钱?

下面贴上配置:

电脑型号: 映泰 B75MU3+  台式电脑 (扫描时:2017年07月07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DirectX 11)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3-3240 @3.4GHz 双核
主板: 映泰 B75MU3+ (英特尔 Ivy Bridge - B75 Express 芯片组)
内存: 4 GB (金士顿 DDR3 1600MHz)
主硬盘: 希捷 ST500MD002 (500 GB / 7200 转/分)
显卡: Nvida GeForce GTX 650 Ti (2 GB / 华硕)
显示器: LG GSM5AB6 LG IPS FULLHD (23.8英寸)
声卡:瑞昱 ALC662 @ 英特尔 Pather Point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网卡: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映泰

楼主:
群里的大神们呢?

网友A:
这个配置打打一般游戏也都行了,自己清下灰,风扇加油,不行就换个风扇,加个固态硬盘美滋滋!

网友B:
不带屏幕,大致估算大约600左右吧,老人用绝对足够,目前1155平台虽然老点,但是性能不算差,600目前买新硬件只能买个入门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打打一般游戏也都行了,自己清下灰,风扇加油,不行就换个风扇,加个固态硬盘美滋滋! ...

谢谢老哥,家里老人只是用来上上网,看看电视剧,想要稳定一点~~我500元拿下的。
另外问下老哥,这个液晶显示屏,多少钱收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屏幕,大致估算大约600左右吧,老人用绝对足够,目前1155平台虽然老点,但是性能不算差,600目前买新硬 ...

但是新机器至少稳定嘛。老机器用久了怕经常需要维修,家里小地方,电脑店坑得一逼,你懂的。这个主机已经500元拿下了

网友C:
加个120Gssd,再玩个连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120Gssd,再玩个连三年!

可以可以,只要电源,主板,CPU这些不坏,基本没有大问题

网友D:
z8350、z3735不好吗?低功耗还小巧,这玩应功耗惊人啊……
如果有什么手机、智能电视、机顶盒什么的看电影文件图片需求,188买个j1900不够用吗?
要说价格400吧,得看品相……

网友D:
188块钱j1900 4gb内存 16g卡到死的固态,还能做nas的就是咸鱼里的    星际蜗牛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z8350、z3735不好吗?低功耗还小巧,这玩应功耗惊人啊……
如果有什么手机、智能电视、机顶盒什么的看电影 ...

说的是,但是你提供的与我的需求有点偏差,首先电费问题,家用电脑又不是一直都开着机,用的时间少,不必在乎那多的几度电;其次,Z8350,Z3735和j1900我查了下,都是长期待机,用作NAS或者客厅主机用的,不适合上网浏览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8块钱j1900 4gb内存 16g卡到死的固态,还能做nas的就是咸鱼里的    星际蜗牛    啊~~~~ ...

可惜是百兆网卡,要不就入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