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高人!AR9344 AP刷breed反复重启,无法刷机

楼主(2019-05-30):
首先感谢大家进来看看,这款ap折腾了我好久了,无奈水平太次了,连菜鸟都达不到。我只会按部就班的来。其他的也不懂。
故障描述:刷了大神的breed以及刷了另外一款uboot,故障一样,刷进去之后登录breed刷机,刷到一半就重启,大概一分钟左右重启,无法刷固件。用了编程器直接刷,用了TTL刷,死活都不行,设备貌似没有看门狗,光是反复拆装FLASH都不下100次了,网上能操作的方法在我能力之内的都试了,就是不行,GPIO值17,大神的也是17。breed反复重启的问题谁能愿意帮忙援助一下感激不尽。有人建议找H大神适配,我想还是算了,人家身处高位,我算哪根葱!!!
硬件配置9344+8327+9592,双flash 32+128。如果有人能帮忙搞定,愿意赠机一台。谢谢。

网友A:
去掉一个 flash 能成功么? 感觉问题出在双flash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一个 flash 能成功么? 感觉问题出在双flash 上

去掉了也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同楼上,有可能是一块flash存放uboot,一块存放固件,一般的uboot无法刷入,编程器刷也无法启动

网友B:
会不会是breed或者uboot跟你的机器不兼容呀

网友C:
确保闪存焊接良好,,闪存读写正常,,以前也碰过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换了闪存就ok,,

写固件时写很快完成是没写成功,,,可能是写时校验出错

建议换个闪存试试

用编程写好完整的固件再焊上去可以吗

可以用WinHex之类软件自己组合一个完整的编程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保闪存焊接良好,,闪存读写正常,,以前也碰过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换了闪存就ok,,

写固件时写很快完成 ...

你好 老哥,你的方法我都有试过,问题依旧。我都想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breed或者uboot跟你的机器不兼容呀

目前情况可能什么情况都存在,但是我技术有限 无法确诊。我又想哭了

网友D:
双flash合并使用的,,, 处理的方法链接发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flash合并使用的,,, 处理的方法链接发给你了

谢谢老哥

楼主:
以下是TTL 刷了breed后反复重启的信息,提示没加载固件?

Unable to locate firmware.

Starting breed built-in shell

breed>
Boot and Recovery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Devices
Copyright (C) 2017 HackPascal <hackpascal@gmail.com>
Build date 2017-01-16 [git-7e65927]
Version 1.1 (r1008)

DRAM: 128MB
Platform: Atheros AR9344 rev 1
Board: BelAir Networks BelAir20E-11
Clocks: CPU: 560MHz, DDR: 450MHz, AHB: 225MHz, Ref: 40MHz
Flash: Macronix MX25L12835E (16MB) on ath79-spi.0
Flash: Macronix MX25L12835E (16MB) on ath79-spi.1
ag71xx-eth: MAC address is invalid, using default settings.
ag71xx-eth: Using MAC address 00:13:74:00:00:01
Waiting for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 OK
eth0: Atheros AR8327/AR8328 rev 2

Network started on eth0, inet addr 192.168.1.1

, netmask 255.255.255.0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0

Unable to locate firmware.

Starting breed built-in shell

breed>

网友D:
有相同设备的话直接按照我发给你的教程备份下来完整的bin  ,
修改mac地址和art后再刷入到这个不能启动的机器就ok了 .
没搞过的觉得很复杂,
弄过一次就知道啥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相同设备的话直接按照我发给你的教程备份下来完整的bin  ,
修改mac地址和art后再刷入到这个不能启动的机 ...

你好,老哥。固件我有按照大神的备份出来了一个32m的固件,你说的修改mac跟art,可是即便修改了,可是登录我的breed页面会一分钟左右就重启,不管什么固件刷到了三分之一就刷不进去了,还没等固件刷好就重启了,能加下我qq指点一二么?谢谢,308865315

网友:
几千台都这样?怪不得急了...

网友:
固件,或者固件位置问题。

网友E:
进breed不刷固件也会自动重启吗?如果这样那就是机器本身的问题了,与固件无关吧,有可能厂家设置的后门不能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breed不刷固件也会自动重启吗?如果这样那就是机器本身的问题了,与固件无关吧,有可能厂家设置的后门不 ...

进breed不刷机也会重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进breed不刷机也会重启

不刷breed,直接把闪存焊下来上编程器刷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刷breed,直接把闪存焊下来上编程器刷固件呢?

都试过,依然会重启

网友:
没几个懂行的。我来说说吧,看你贴的TTL输出,不是Breed主动发起的重启,更不是Breed找不到固件所以重启(Breed找不到固件只会进入Breed shell,而不会主动重启)。这机器重启是硬件层次的重启,但不是你说的没有看门狗。看门狗硬件肯定是有的。你现在这样重启的情况,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硬件设计有问题,MCU工作不正常。第二是bootloader没有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