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百年牧田,对makita 6903VD实施微创手术,维修欧姆龙开关故障

楼主(2019-05-30):
『 元作 』百年牧田,对makita 6903VD实施微创手术,维修欧姆龙开关故障!
   牧田株式会社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专门生产专业电动工具的制造商之一,总部位于日本国爱知县安城市,创业于1915年,先后在日本东京、名古屋、美国NASDAQ证券市场上市,注册资金达242亿日元,整个集团员工超过9000人。主营业务包括电动工具、木工机械、气动工具、家用及园艺用机器等的制造和销售。
   牧田牌电动工具,凭着有百年历史的牧田公司所积累的十分丰富的生产电机----电动工具心脏的经验,率先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电脑进行立体设计,以全自动的机械设备生产和只有经过严格的品质检验和安全测试合格方能出厂而闻名于世。牧田牌专业电动工具具有噪音小、动力强、性能好、寿命长、机身轻巧、坚固耐用、操作容易和修理方便的特点,是各行专业人员或业余 DIY人员必备之优质产品。
   以上来自度娘!
**************************************************************
        本型号牧田全家桶
夹头、电池、主机、充电器。
电池靓丽对黄色 。
充电器
冲击起子本体展示
前面夹头和开关展示 。
本人不缺电钻,不缺起子,也不缺坛友发的牛逼的冲击起子。
很久没有玩工具了,手比较痒,打黑一批,拆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欣赏与交流。同时也为论坛增光添彩。@佳维 @链接 @沙漠臭屁虫
便宜货 ,脏乱差是必然的,望口下留情。

打黑 ,外壳完整 ,调速开关边上有个调节档位,他有什么用呢?
标签看出是冲击起子、并带无极调速。
和拆机工具对比,略大一些
先展示内部整体构造 ,第一次拆到这样的齿轮箱。
看看减速结构和冲击构造。
我关心的是磨损不大,心里敞亮。哈哈
减速齿轮构造。
调试开关是欧姆龙的 ,大品牌舍得用料。
电机看碳刷,还有挺长 。
开关和电池插口这里距离挺大。
开关的构造也很特殊。
拆下来全部内脏 。
清洗外壳后,展示给坛友们 。
外壳的内部 ,清洗掉润滑油。
正面清洗后的效果 。清洗神器效果很好
楼下继续,展示和测试 。

楼主:
百年牧田,对makita 6903VD实施微创手术,维修欧姆龙开关故障!拆下来夹头,不缺油,几乎没磨损。

拆下来打击块 ,油汪汪的 。

拆下来减速齿轮 ,这个两边各有一个轴承 (轴套构造)

大品牌马步奇电机 RS-750 sf ,比得过12V的550电机 。

电机和调试开关 。

观察到调速开关这个二极管炸裂。
这个二极管功能众说纷纭,有的说是防反接,有的说是刹车二极管。
后面测试大家会发现。

调速开关上的开关是正反转开关,这个设计的巧妙 。改造别的品牌开关,非常好用。

高清大图,就要排出这个齿轮的蓝光 ,一种工艺。

测试开关没反应 。

拆开检查修理 。发现MOS管有一只脚开焊,不知是洋二摔得,还是原来就开焊。
另两个脚直接掰断的。然后万用表测试MOS管,嗯 ?她是好的。。。。

开关控制板

控制芯片高清图

这里进行微创手术,这是放大图 ,丝印细如发丝。

T12 焊接上,难为了我的马蹄头 。
垂涎论坛试用的泰信恒温焊台 ,应该是焊接的好助手。
可惜没中 ,不然展示一下,给我的帖子,增光添彩 。

对上MOS管 ,焊接上。

扣上带欧姆龙标志的挡板

夹头锈蚀 ,这个直接柴油浸泡 即可搞定,之前的帖子有介绍,不详说。

这个二极管烧断 ,直接掰开 。

准备好恒流恒压电源,调整好电压和电流。
准备测试。

第一步测试电机的好坏 。直接输出电源带不动,好大的启动电流。

接开关下面,直接调速测试 。

哈哈,调速开关正常了,电机正常转起来。

电机轴有吱吱声 。

这个是含油轴承 ,看来干涸了。

上昆仑润滑油。

测试电机 ,用了动画来测试。
电流可以控制,调速开关完好,电机声音正常。
刹车正常,看来这个坏掉的二极管,不是刹车作用,那是什么作用呢?请大神解答
测试完毕 ,维修好后,装机

应用的螺丝,长短正好 。

再展示一下铭牌,看到
DC9.6v
转速: 0~~~2200
打击:0~~~2800
型号:6903VD

电池接口

维修后,组装完毕 。
又是一条好机,对于9.6V电钻来说:马步奇750电机 ,欧姆龙开关,这配置不低了。

本帖申精 ,期待和高手一同交流,学习。
完毕,谢谢欣赏 。

楼主:
百年牧田,对makita 6903VD实施微创手术,维修欧姆龙开关故障!!
        通过坛友讨论,我认为精彩回答如下:
一、作为调速开关有一枚大二极管作用大补充:
应该是防逆流二极管,电机是感性负载,会有反向电动势,怕电动势太高击穿后面的mos电路,这个起保护作用
1、牧田用的调速开关。

2、松下用的调速开关

二、调速开关的电子刹车:
刹车是短路电机两端实现的!短路开关在滑动手柄底部,松开手柄后,短路电机两端……同时切断电源。
下面这个没有看到大二极管,但有电子刹车。

网友A:
打黑是一种瘾吧
虽然我一直不理解

网友:
不愧是数码达人,经常能够让死机起死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黑是一种瘾吧
虽然我一直不理解

我们叫玩 ,这样我们能玩几百把 ,好与坏不怎么在乎,随便拆 ,随便折腾。。。你还不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叫玩 ,这样我们能玩几百把 ,好与坏不怎么在乎,随便拆 ,随便折腾。。。你还不理解吗? ...

跟我这种抚摸党正好相反, 呵呵.

网友:
这个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年牧田,对makita 6903VD实施微创手术,维修欧姆龙开关故障!拆下来夹头,不缺油,几乎没磨损。

拆下来 ...

我觉得你有必要再学习一下除锈和外壳翻新技术,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网友:
手上也有同款的,这个可以不要电池盒,直接手柄里面装三节锂电,效果好得很。

网友:
好钻,值得折腾。话说那塑料材质真的好

网友B:
变速箱很强大,跟工业用的有线电动工具一样

网友:
二极管是防反接保护作用!反接电池时二极管瞬时拉低了电位,电池过流保护,切断输出。既保护了电池,又保护了开关的调速组件!

网友:
黄尚,这个电机也太惨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速箱很强大,跟工业用的有线电动工具一样

相反我觉得这种变速箱没有行星齿轮合理,这种咬合面比较小,齿轮负载比较大,同时对轴固定座强度要求比较高,因为传动时只有一边受力,不想行星齿轮,最少都是2个,3个齿轮传动,受力均匀,轴的径向受力均匀,比较稳定耐用

网友:
这老机器的配置是不错

网友:
巧了,我也好久没打黑玩手痒,昨天也收到了一个松下,一个良明,良明亏大了,居然没有电动机,还以为10元捡个漏- -!

网友:
樓主搞電動工具真是專業啊,厲害了。

看来这个坏掉的二极管,不是刹车作用,那是什么作用呢?
我認為是防止電機線圈的感性電動勢。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加精,技术一流哦黄尚

网友:
看了那么多贴子,想来台松下神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