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个USB口的充电头

楼主(2019-05-30):
看看这个充电头,背部。

侧面。

USB口。

参数,可惜是铁脚。

跟5号电池的比较。

没有螺丝,像是超声波焊接的,但很轻松就撬开了。

板子背面。

电源IC,CR5337

高压滤波电容,两只10uF/400V组成π型滤波器,有滤波电感。

低压端的滤波电容。

低压端的另一只滤波电容,还有滤波电感。

两只5A的肖特基整流管并联。

简单测试,空载。

1A负载,没有线补啊。

2A负载。

2.5A负载。

2.6A以上保护。

CR5337集成电路性能

主要参数。

CR5337典型电路。

这个电源虽然看似简单,但性能还可以,没有虚标。从集成电路的功耗看,2A输出也差不多满载了,虽然可以输出2.5A的电流,电压也没降多少,但为安全起见,最好输出电流控制在2A以内。CR5337说是有线补功能,但这个充电头并没有此项功能。相对还算比较好的性能,但为什么用铁插脚不可理解。
谢谢围观!

网友:
功率强筋啊,好东西

网友A:
检测仪你还没寄回去刷新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仪你还没寄回去刷新程序么?

不知道啊,刷完功能有什么提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刷完功能有什么提升吗?

网友:
做工可以啊,没虚标的都是好电源

网友:
虽然有点山寨但是输出没虚标

网友:
谢谢分享。。。。还算是良心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我买的是at34,虚惊一场!仔细看了34和35的区别,35的电压电流精度要再高一点

网友:
单片的能上2.5A不错了

网友:
还不错,最大2.5A.

网友:
好鸡。脚差点没事,还有镀层,鸡无完鸡。

网友:
看到开壳后的图片,就知道2A电流没问题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不错,做工还好

网友:
没431,光耦,不知稳定性如何?

网友(2019-09-01):
認真發帖認真發帖認真發帖認真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