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旧插排,鑫超牌 型号:XC-9826J

楼主(2019-05-30):
拆个旧插排,鑫超牌 型号:XC-9826J

楼主:
拆个旧插排,"鑫超" 型号:XC-9826J

网友:
这种铜片薄,小电流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居然还有地线~

网友:
这就是个山寨

网友:
比铁片非铜线的强点

网友:
这是铜皮的么

网友:
这个薄得够可怜的

网友:
这种很容易插坏

网友:
还是不要的好

网友:
我现在单位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这种好点的,里面用的是陶瓷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