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一个奇葩的气压热水瓶

楼主(2019-05-30):
几年前买过一个气压热水瓶,看看挺结实,但每压一次只能出一点点水,就没再用了。
最近被翻出来了,正好有空,看看是什么问题。

拍照的时候,热水瓶已经修好了,所以修理之前的外观只能找张图片替代一下了。
注意热水瓶顶部是平的。

打开检查了一下,压气部分没有漏气的迹象。
关键零件就是这几个

觉得这个打气泵有点别扭,怎么被压缩安装在热水瓶上盖里。

自由高度5.5CM

装配后有一半高度是被压缩掉的

去掉上盖,让打气泵处在自由状态,压气一试,瓶内的冷水能被压出大半杯。
故障原因找到了,由于打气泵处于半压缩状态,每次往热水瓶里只能打一半的气。

把上盖内部的台阶锯掉大约2CM,放入打气泵,释放出一部分高度来。

这样一来,打气泵的上部压板就和上盖齐平了

剩下的问题是,上盖内部被锯掉2CM后,按压头没有了卡口,可以拿出来。

修理好的状态是这样的了,顶部的按压头凸出来了。
但功能恢复了,灌进热水后,按一次能出一茶杯水。
不明白厂家是怎么设计和生产的,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后来在网上找到的别的产品的图片,人家就是突出来的。

网友A:
不明白你是咋买的,难道为了发这帖子

网友B:
謝謝分享,还剩7M
借地回复摩托车仪表盘“为什么不能做成全密封”的问题
摩托车仪表盘内部空间大(气体多),根据克拉伯龙方程,全密封后内部气压与温度呈线性关系,因此在高温和低温时,该气压会导致密封破坏,甚至外壳变形破裂
所以都是做成透气防水的型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还剩7M
借地回复摩托车仪表盘“为什么不能做成全密封”的问题
摩托车仪表盘内部空间大(气体多) ...

你看飞机的机械陀螺仪也是全密封的金属罐。飞机上高空气温零下几十度的温差、大气压变化它怎么不怕破坏密封呢?第一种的解决方法非常的简单暴力。就是按压力容器设计,用结构强度抵抗压力变化。或者更暴力,直接焊死,再抽成真空就不怕了。第二种方法,就是大部分焊死,留一个柔性的膜片可以随着压力变化凹陷或者凸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飞机的机械陀螺仪也是全密封的金属罐。飞机上高空气温零下几十度的温差、大气压变化它怎么不怕破坏 ...

1. 明显摩托车仪表不能做成金属罐和压力容器
2. 膜片肯定不够,估计套个气球可以,如果安全性、外观容许,偶想仪表厂/整机厂早就用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明显摩托车仪表不能做成金属罐和压力容器
2. 膜片肯定不够,估计套个气球可以,如果安全性、外观容许 ...

哎~ 这是扩展下思路嘛。

我觉得仪表机芯套在密封透明塑料袋中留一部分膨胀空间,再扣到普通塑料壳里是可行的。能实现IP67 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这是扩展下思路嘛。

我觉得仪表机芯套在密封透明塑料袋中留一部分膨胀空间,再扣到普通塑料壳里是可 ...

实际不好搞,因为还有个接插件
由于成本原因,一般仪表的接插件都没有用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是咋买的,难道为了发这帖子

淘宝上买的,都制造大国了,没想到热水瓶做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还剩7M
借地回复摩托车仪表盘“为什么不能做成全密封”的问题
摩托车仪表盘内部空间大(气体多) ...

原来如此,摩托车仪表可真是全天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摩托车仪表可真是全天候的。

是的,摩托车的电器虽然功能简单,但日晒雨淋的,其实比汽车的更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