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爱普生七代喷头

楼主(2019-05-30):
彩色打印机上的,已经堵了,坏了。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很贵?

很贵...很贵。
            换一个就是半台打印机钱,你会觉得特别鸡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贵...很贵。
            换一个就是半台打印机钱,你会觉得特别鸡肋。

惠普的好像是喷头跟墨盒集成到一起的,那种貌似便宜些,但是效果不如爱普生的

网友:
小日本就是强制卖墨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好像是喷头跟墨盒集成到一起的,那种貌似便宜些,但是效果不如爱普生的 ...

对~HP和佳能大部分家庭小办公机是一体化的喷头。 HP企业办公机、专业彩印机也有非一体化的。

网友C:
都是改连供最易坏,后来购官方原装连供坏的几率小多了

喷头是用会坏,,,不用也会坏,,就是每天要用一下

这应是写真机的

网友:
我认为这样的打印机,如EPSON的,打印质量好,但普通家庭不适用,不是经常用容易坏,而且价格高。所以它适应专业场所使用,改成连供后,最好天天用。倒不容易坏。普通人还是 用用喷头和墨盒集成的机器较实在,仅管质量不如前者。我已经买过3 台EPSON的机器,不是用坏的,是放着不用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改连供最易坏,后来购官方原装连供坏的几率小多了

喷头是用会坏,,,不用也会坏,,就是每天要用一下 ...

爱普生改连供确实很容易坏,06年那时候公司几台爱普生的都改连供了,改完三头几天就出问题,最后主板都坏了。

楼主:
暴力拆开。不得不说,小日本的东西做的真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很贵?

3000左右,分一次加密和二次加密,价钱差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左右,分一次加密和二次加密,价钱差很多

卧槽这么贵,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D:
你这是用过UV的白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用过UV的白墨?

硬质uv油墨

网友:
uv机上的吧,水性头一般很少堵

网友:
以前单位用的一台机器一直很好,后来淘汰我就搬家里,用的比较少,没多久就堵了,直接扔了,换这玩意儿太贵了

网友:
如果是喷头堵住了?你可以试试用洗板水,之前看有大佬介绍,洗板水溶解油性溶剂很厉害,比汽油还厉害,如果再使用超声波清洗机,猜测效果估计会好点,但洗板水非常易燃,注意放火,安全第一。

网友:
爱普生的好像要全墨盒,缺一个都不行,比较坑

网友:
我的HP也改了连供,几年了很少用,没有堵,但是打照片很暗,大白天打出来像阴天一样,LZ知道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