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8650充电器(不工作)

楼主(2019-05-30):
18650充电器,可以同时充2节18650电池,最近没反应,拆开看看~

以前拆过,所以秘密我知道在哪里~

看样子是个慢充,反正我不急着用,随便他充多久!

拆开后,接触那两点呢?不见了?

看看对面的接触点,位置有点不对,怎么一高一低的?

看看背面

别给下面的型号骗了,实际是LM324

详细介绍LM324的  介绍。它是一个运算放大器(Op-amp),由四个通道组成。它是一款具有真差分输入的低成本器件。对于单电源应用,LM 324优于其他运算放大器。LM-324能够在最高3V的最低电压和高达32V的高电压下工作。
LM-324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共模输入范围包括负电源,无需外部偏置。负电源电压也包含在输出电压范围内。该器件不含铅(Pb),不含卤素且符合RoHS标准。它由每个封装的四个放大器组成。LM 324实际应用包括传统放大器电路,传感器放大器,DC增益模块等。
很明显触点已经变形了~(此类的最容易出状况)后面黑色套管的是电阻(充当保险丝,一般只有0.几欧姆)
VIPer12A(电源管理芯片,很多山寨厂家都采用这方案,简单。便宜,稳定)
817C光耦
光耦合器(opTIcalcoupler,英文缩写为OC)亦称光电隔离器或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它是以光为媒介来传输电信号的器件,通常把发光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LED)与受光器(光敏半导体管)封装在同一管壳内。当输入端加电信号时发光器发出光线,受光器接受光线之后就产生光电流,从输出端流出,从而实现了“电—光—电”转换。以光为媒介把输入端信号耦合到输出端的光电耦合器,由于它具有体积小、寿命长、无触点,抗干扰能力强,输出和输入之间绝缘,单向传输信号等优点,在数字电路上获得广泛的应用。
LT431:电压基准,可编程精度,分流稳压器
就是这么多零件了~
很好~两个电池并联充电,最糟糕的设计,万一其中一节电池失效,另外一个正常的也难逃一劫!
看来修也没什么用了(用不了长久)
拆了大半天也拆不出来,最后用暴力方法拆除不要!
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直接引明线进去就可以了!
在原插头处开一个洞,刚好穿电线进去
山寨936电烙铁(跟了我8年多了,用完烙铁头要保养好,现在上焊锡马上就挂上去了)
都变形得这样了!
那接触铜片弄走,直接焊上去完事(步骤省略)
引线出口。(焊接前这样绕的话可以防止线松开)
使用一个8字形的插座,方便不用时拆掉电源线!
最后用热熔胶进去封掉洞口,干了后就可以用了~(步骤省略)
THE END~

网友:
挺好的旋转式输入插头,居然暴力,这活儿干的!

网友A:
讲真,这用料还挺不错的。

网友:
保罗,你这个弄的真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真,这用料还挺不错的。

应该是该有的都有了,做工一般

网友:
324是不是只用了两组?应该可以对两个电池槽独立控制

网友:
能转灯的充电器,外壳还算不错,应该保留再利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