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单纯的功放!

楼主(2019-05-30):
功率管居然只有四个管子!板子上居然标的G~S~D,不是得b_c_e喔!在我映像中GSD不能做功放机管子的!这是啥特殊情况下的设计呢?望内行的大神科普

楼主:
你把电源220ac插头拔下来后功放仍然工作5-6秒!喇叭有声音,神奇!大点解10000uf应该没有水分

楼主:
没有人感兴趣~自己帮顶》据说这机子不便宜,是银子堆出来的少数派

网友(2019-08-12):
音乐全真E10还以为是A2,看散热器又不是

网友:
功放不错,出吗?

网友A:
除了一对接线柱,其它看着像山寨做工一样。。。

网友B:
查了一下mos管还真能做功放,颠覆认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mos管还真能做功放,颠覆认知了

看来你才知道啊。。。MOS做功放电压低功率大,有种电子管的效果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才知道啊。。。MOS做功放电压低功率大,有种电子管的效果来着。。。 ...

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人感兴趣~自己帮顶》据说这机子不便宜,是银子堆出来的少数派

用那些普通cbb电容,堆料?这样的机器卖的是技术,看着它挺平庸实际出来的效果不赖。

网友E:
音乐传真的MOS管机型,非常简单单纯的线路设计,这类功放有着无修饰的最佳声音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些普通cbb电容,堆料?这样的机器卖的是技术,看着它挺平庸实际出来的效果不赖。 ...

歪果仁的洋玩艺!音量调节很陡,微调电位器,声音变化好大,不大好控制音量缓慢增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一对接线柱,其它看着像山寨做工一样。。。

这山寨没有遇到伯乐,谁用谁知道,三级管功放yamaha卖3000元的话,我愿意出6000+选择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乐传真的MOS管机型,非常简单单纯的线路设计,这类功放有着无修饰的最佳声音表现 ...

的确如您所言,看来大神体验过这类机器效果,很震撼,功率足,而又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