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取暖器维修

楼主(2019-05-30):
  冬天已经过去了,取暖器也坏了,今天有空进行维修:

上面黑色是档位开关,透明圆形体是定时器

防倾倒开关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打开后面的接线部分

这里可以看到发热管的接线和过热保护(白色)

用万用表测量插头到发热管接线管正常

用万用表测量插头到发热管接线管正常

用万用表测量插头到发热管接线管正常

判断是发热管损坏

淘宝购买到货了

购买的发热盘,质量应该比原厂的好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新买的发热盘

坏的发热管

可以看到里面的发热丝已经发黑,已经断了

旧的发热管配件

2个发热盘的高度不一样

经过一番折腾,上钢锯

螺杆也长了,锯掉一节

安装好了,开机

发热效果比原来强多了,成功修复

淘宝购买的发热盘

总结:

原厂采用发热丝结构,工作时遇到振动或倾倒发热丝容易断,现在购买的是:碳晶取暖器发热盘应该经久耐用,18元钱就修复了,很值。

网友:
这货好像还能摇头?用的还是电炉丝,怎么不用红外管?

网友:
这货电老虎啊,如果能用空调还是用空调好些

网友:
这叫 碳晶发热盘?
原机用的是石英的灯管,可以换一套 碳纤维的电热管啊!
你买的这个,我感觉更像 电陶炉的发热盘。
碳晶什么的,感觉应该不是。

网友:
后面有熔断体一类的保护吗,总感觉这个电陶炉发热盘温度会偏高一些

网友:
这时节不是该整治风扇么
等牙膏ing

网友:
电热丝是压扁的电阻丝?

网友:
这种其实很费电

网友:
新发热盘长得跟电炉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