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大家博世gsr和gdrm充电钻,打开保养,外框上面的螺丝要用什么型号螺丝钉啊?

楼主(2019-05-30):
求助一下各位,告知一下

网友A:
有的用小号一字螺丝刀就可以打开。

上几张图看看吧。

网友B:
12V的T8,18V的T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用小号一字螺丝刀就可以打开。

上几张图看看吧。

麻烦看一下,上图片了

网友:
应该是t10型号的

网友:
梅花螺丝T8 T10一般这两种,有的博世用的那种中间带柱的,要用中空的梅花螺丝披头无损拆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的T8,18V的T10

真厉害!这都背下来了!我都是买的套装,从大到小挨个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2V的T8,18V的T10

可惜搞错了   一般的都是  t10 和t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厉害!这都背下来了!我都是买的套装,从大到小挨个试。

请问您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厉害!这都背下来了!我都是买的套装,从大到小挨个试。

不是背下来了,是手头正好有12V的TSR/GSR/GSB/GDR,都是T8;18V的GSB,是T1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惜搞错了   一般的都是  t10 和t15

拿起你手里的12V和18V的GSR/GSB……看看到底是T几(前提是原装未拆过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起你手里的12V和18V的GSR/GSB……看看到底是T几(前提是原装未拆过机的)? ...

12V,GSB,t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