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坛友爱普生PLQ-20k打印机打印错位

楼主(2019-05-30):
之前打印位置每次不固定一直这样用 每次打印一个关机,然后开机再打印位置就一样,后来就这样了打印字体分家 打印头没断针

网友:
我怀疑是轴缺油卡了,用WD40清洗打印针头,用低粘度润滑油润滑导轨。拆开机器查看传动齿轮,上油

网友:
我印象中好像有对齐软件可以调的,或者驱动本身带对齐这个功能的,没断针打印头不要去动怕大麻烦。

网友:
齿轮跟导轨需要清洁,然后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貌似卷纸的那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进纸部分的问题

网友:
很大可能是打印头横轴缺油,喷一些除锈剂就好了

网友A(2019-11-04):
楼上说得都不对。
进打印机硬件配置菜单,把自动换行给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2020-11-11):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都不对。
进打印机硬件配置菜单,把自动换行给关掉就可以了。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