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把DELL 3060M 升級到SSD INTEL 760P

楼主(2019-05-30):
開始以為是小菜一碟,沒想到這麼周折啊。

之前買了一部DELL 3060M 小型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54
網友們都說該換SSD,就買了SSD。

買了INTEL 的760P,包裝比三星好多了。
因為我所在的單位,需要保證100%使用正版。
所以我必須用回原來的DELL 正版WIN10。又因為貪玩選了NVME接口的SSD,
整個過程頗費周折啊。

賣家還送了散熱套裝。
心想,有必要嗎?又不是CPU。。。
平時用SATA3的SSD也沒感覺太熱啊。
事實證明。。。。

密封條

這套裝怎麼還有橡皮筋?

是這麼用的嗎?沒有說明書,瞎猜的。。。

好,先脫下了,上機試試,還不知道行不行,
是否需要退貨呢。。。

是驢是馬,插上去試試。

偷窺一下,看樣子上面的空間是可以放散熱片的。

首先思路是想用DELL 的RECOVERY TOOL,
做個正版的系統安裝U盤,下載了3次四次才成功。
吐槽一下,DELL的服務器速度不快,前幾次都說鏡像驗證失敗。
總算搞好U盤了,又發現DELL的原版安裝系統,不支持NVME!

哪怕是用機械硬盤,裝上NVME,也看不見(BIOS能看見M.2 SSD)
鬱悶ING,上DELL看看,官網也沒說不支持啊:
https://www.dell.com/support/man ... a0790341&lang=en-us

裝上INTEL的驅動,終於能看見M.2了。

為了用上NVME,到處爬墻。。。終於看到一些人的提示:
https://community.spiceworks.com ... making-bios-changes

Luckily one of my co-workers figured out that you can change SATA operation setting in the BIOS from RAID On to AHCI and it works fine.
DELL 的 BIOS裡面設置也挺繁瑣。

好在自己家裡還有一個SATA3的SSD用來做實驗。
雖然SATA3 跟NVME 走的不是一樣的通道,但總算是稍微搞清楚一些了。。。

期間還是用了一個深度系統做實驗,(驗證是不是原裝正版的DELL系統不認NVME。)

最終,沒有重裝系統,是用分區工具直接搬了機械硬盤的原裝正版WIN10系統過來NVME。
終於用上了,雖然不能PCIE3.0X4,但也是快了。折騰快樂啊。。。

等一下,打開機箱一摸,哇塞,好像要燒了。
NVME這麼熱的呀。
趕緊裝上盔甲。

這不是跟手機貼膜一樣一樣的嘛。。。
(好在咱祖傳貼膜幾十年了。。。)

什麼?氣泡?你不是祖傳的嗎?

在裡面的看不見就算了吧,又不是手機膜還可以去泡,
比倒車還難啊,要求掛上R檔一步到位。
這散熱膏,貼上就貼上了,沒的後悔的。

芯片高度不一樣,這膏藥還是很有必要的,幫了不少忙。

好,安裝完成!剩下兩張膜。

裝上盡情享受了,爽啊,開機快了3倍以上。
打開網頁也很快。

不過說真的,NVME真的熱啊,就算裝了散熱片,
工作了半小時,打開一摸還是燙手的。
跟SATA3 SSD 就不是一個檔次的熱。
但是已經無法反悔了,膏藥已經貼上。。。。

謝謝光臨!

网友A:
带标签贴膜,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标签贴膜,太懒了。

標籤稍有損毀,即損失5年保修啊,親。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商家送膏藥的原因了,
商家送粘貼類的散熱片的話,必然要損毀原裝LABEL。。。

网友:
这种小机箱的主板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標籤稍有損毀,即損失5年保修啊,親。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商家送膏藥的原因了,
商家送粘貼類的散熱片的話, ...

原装正品INTEL 760P安装时,是要求将标签拆下来,贴在“质量三包证”上。

正确安装方法是:
第一步,给标签加热,揭去标签;将标签贴在“质量三包证”指定位置;
第二步,贴合导热胶条;
第三步,安装散热片;
第四步,给散热片加热,使导热胶条迅速、充分的填充缝隙,同时匝紧胶筋圈。
-----------这是将单位NUC7送去升级时,INTEL官方店给流程表上写的。

你这样安装散热片效果并不好,没有充分压实,而且那两个类似橡皮筋圈是给你贴合散热片用的,不用一直留着上面。

网友:
橡皮筋?这个脑洞有点大哦
不过估计是硅胶的

网友C:
SATA3的固态也有发热严重的,比如上次那个350元480G的镁光BX500,不做散热换个好点的金属壳根本没法用,稍微一动60多度。
NVME的固态就看情况了,有些不用,而有些正常使用不热,有长时间读写就需要加一个,还有的一开机就热,必须加

网友:
为啥发热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3的固态也有发热严重的,比如上次那个350元480G的镁光BX500,不做散热换个好点的金属壳根本没法用,稍 ...

謝謝老司機分享啊…

网友:
那两个橡皮圈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因发热而老化,然后散热片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正品INTEL 760P安装时,是要求将标签拆下来,贴在“质量三包证”上。

正确安装方法是:

謝謝!您看看我的圖,原裝不送膏葯和散熱片和橡皮筋的,這些都是在原裝盒子以外的東西!零售商好心送的!我覺得這760p就不能用在筆記本電腦上!太熱了,又沒空間加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正品INTEL 760P安装时,是要求将标签拆下来,贴在“质量三包证”上。

正确安装方法是:

我覺得您提及的説明書,應該是nuc的,不是760p的説明書。我可不敢冒險像您説的那樣撕標簽來保修。還有我的如果不一直綁著橡皮筋,會分离的。我這中間淺綠色的是膏葯,不是雙面膠!

网友:
不错,总算成功了

网友:
感觉散热器还是用导热硅胶粘安全点

网友:
谢谢分享。。。。刚开始以为是小菜一碟,想不到最后是大餐来的,赚了。。。。。

网友:
商家不会无原无故送东西的,这个估计是发热高返修太多才送的。

网友:
我的台式机,装760P,不是很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您提及的説明書,應該是nuc的,不是760p的説明書。我可不敢冒險像您説的那樣撕標簽來保修。還有我 ...

浅绿色的显然是莱尔德的T-Flex 3系列,1.2W/MK的导热垫。
这个垫子是稍微带一点粘性的,但是不能当作导热双面胶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装正品INTEL 760P安装时,是要求将标签拆下来,贴在“质量三包证”上。

正确安装方法是:

NUC7是用导热胶条垫在SSD和外壳之间散热的,并不需要额外安装也没有空间安装散热片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1714345-1-1.html http://koolshare.cn/thread-8645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NUC7是用导热胶条垫在SSD和外壳之间散热的,并不需要额外安装也没有空间安装散热片https://www.chiphell.c ...

单位电脑升级,肯定是送到店铺弄,不然没法走帐。

店里怎么弄,是他们的事;肯定与个人升级、安装不一样。